BL电调电调刷MultiShot 固件教程/ F3飞控刷Betaflight 固件开启MultiShot功能

楼主(2016-06-13):
和石头发的差不多,这个是录制电脑视频教程石头的教程链接: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highlight=multishot

要刷Multishot 电调主控MCU需要是39X(390/396等)

刷Multishot教程

刷Betaflight 2.8.1固件开启MultiShot功能教程

默认飞控是2K刷新率,可以把loop time設定到250 调至4K刷新率

网友A:
糟了,我小蜜蜂30A刚刚刷了,怎么没反应了……BL能识别14.5,但是给油门电机不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糟了,我小蜜蜂30A刚刚刷了,怎么没反应了……BL能识别14.5,但是给油门电机不转……

先输入命令,在校正电调,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先输入命令,在校正电调,就好了。

输入命令说没有此命令,可能是先要刷新版本的bf吧……一会儿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输入命令说没有此命令,可能是先要刷新版本的bf吧……一会儿试试

2.7以下版本输入set use_multishot =ON这个命令

网友:
引用 网友B:
2.7以下版本输入set use_multishot =ON这个命令

非常感谢……!!已经可以了使用了……

网友C:
请问小蜜蜂20A的能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小蜜蜂20A的能刷吗?

330处理器速度不够,不行

网友:
LB20A刷是能刷,就是有烧的危险,我刷的温柔版,还是把外面的热缩管给热化了

网友:
那还是不刷了 有钱再换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