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松修复小直升机头罩支柱

楼主(2016-06-13):
小鸡炸鸡最容易损坏的恐怕就是机架上的头罩固定柱,如上图,炸了几次以后前面的两个支柱已经全部尽根而没。少了支柱头罩无法固定,影响飞行也不美观,但仅仅因为少了两个固定柱就换一个新机架则很不经济。幸运的是,由于小鸡的机架材料几乎无一不是塑料,固定柱其实是很容易维修的,修好后不仅功能如新,不仔细看一点都看不出是修过的。

固定柱的维修只需要以下材料:大头针,0.3mm热缩管,1mm热缩管。下面简要说明修复方法。

首先将大头针插入机架支柱原来的位置(或非常近的位置)。可以用电烙铁加热尖头后插入,更简单的方法是用平口钳夹住大头针靠近尖头部位,然后用力刺穿机架。注意为了保证强度,大头针要穿过中间隔离。在大头针和机架接触的地方点一点CA快干胶可以增加强度但不是必须。

接下来将大头针留在外面的部分截断至和原固定柱相同的长度。给两边套上0.3mm热缩管,用热风枪吹缩。

剪两截和原固定柱台阶部分长度一致的1mm热缩管,套入两边,然后热风吹缩,如下图。

下图是修复后的机架装入头罩的效果。和原装机架难辨真假。

(完)

网友A:
这个办法很好,用细钢丝效果更好

网友:
super cp用的碳纤杆, 百炸不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办法很好,用细钢丝效果更好

大头针尖而且有很高的强度

网友:
我炸断一根,剩下的用热缩管包起来了,不知道有没有用。主要是太袖珍,换个机身挺难装的

网友B:
新的时候就将4根柱去掉,后面的两个钻孔插入碳杆,前面的先用铁丝烫一道和碳杆一样粗细的沟,放入碳杆补点热熔胶OK。比原厂的结实多了。

网友:
脚架一般从根部断,不好修复,干脆用一碳片热熔胶粘合,炸断后现场用打火机一烤OK!

网友:
头罩在新的时候就将易损部位胶条加固,狂炸后至少不碎。

网友(2016-08-13):
引用 网友B:
新的时候就将4根柱去掉,后面的两个钻孔插入碳杆,前面的先用铁丝烫一道和碳杆一样粗细的沟,放入碳杆补点 ...

我的就炸断了,请问碳杆在哪买,能给个淘宝链接吗,十分着急

网友:
找个钢丝就可以,钻孔

网友:
很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