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s接一条1米的12V的led灯带,led发热严重.

楼主(2016-06-13):
4s接一条1米的12V的led灯带发热严重.

想把4s降压到10V左右要接多少欧姆的电阻?

网友A:
电阻不太可靠的,用降压模块或者在平衡充头取3S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不太可靠的,用降压模块或者在平衡充头取3S电。

就led灯而已,不用可靠.不浪费电就行.

网友:
3W 100-1k的电阻试试

网友:
平衡头取电这个方法不可取,会导致电池不平衡。选多大电阻大小要看你灯带的电阻多大吧,因为电阻跟灯带串联的,分压跟两者的电阻都有关。不知道楼主飞什么飞机,我是单独一块3s给灯供电,因为我的飞机不差这点重量,反而配重正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