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模拟器问题

楼主(2016-06-13):
我的模拟器

玩固定翼的时候是正常的,左手油门,右手上下左右

可是玩直升机的时候就完全不对了,油门是这样的

右手杆   减←油门→加

右手杆  上  ↑ 左右 ↓  下

左手杆  抬头↑  低头↓

左手杆  顺时针→     逆时针←

请问这个遥控杆的 操作分配是对的吗?

楼主:
请问是对的吗

网友A:
换G7或凤凰模拟器,左手上下油门左右方向,右手前后升降左右副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G7或凤凰模拟器,左手上下油门左右方向,右手前后升降左右副翼

意思是我这模拟器有问题么

网友:
模拟器有问题吗

楼主:
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啊

肯定是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意思是我这模拟器有问题么

模拟器一般都可以设置摇杆的。还是推荐用g或凤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器一般都可以设置摇杆的。还是推荐用g或凤凰

好嘛,目前只有一个建议就是换模拟器

网友B:
一般模拟器里都可以设置各通道对应的用途的。
你可以在电脑上设置一下,会分固定翼和直升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模拟器里都可以设置各通道对应的用途的。
你可以在电脑上设置一下,会分固定翼和直升机的。

设置的我知道,但是只能设置油门大小之类的

网友C:
REF有时莫名其妙出问题,通道怎么设都不对,不知道是不是bug,换凤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REF有时莫名其妙出问题,通道怎么设都不对,不知道是不是bug,换凤凰吧

这个问题还没出现过

谢谢指教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设置的我知道,但是只能设置油门大小之类的

不知道你用那种模拟器,凤凰模似器就可以随便指定任意通道啊,一般用通道3作油门,你愿意的话可以指定通道1是油门。

网友D:
推荐用G系列或者凤凰 ,这个手感和真机相差太远了,没练习作用。入门也是用过这个,飞真机秒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用那种模拟器,凤凰模似器就可以随便指定任意通道啊,一般用通道3作油门,你愿意的话可以指定通 ...

我发了我的模拟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推荐用G系列或者凤凰 ,这个手感和真机相差太远了,没练习作用。入门也是用过这个,飞真机秒炸

我练的这个然后上手冲浪者,倒是完全得心应手哈

感觉差不多和真机

网友E:
重新分配一下通道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重新分配一下通道就可以了

分配通道,我调都不敢调,一调就说我通道多分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配通道,我调都不敢调,一调就说我通道多分配了

换凤凰,简单

网友F:
可以设置的,你的是美国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设置的,你的是美国手

是的,美国手

网友G:
LUO 住 和我一 样的 给你一看就会v.youku.com/v_show/id_XNTg0ODE1ODQ4.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G:
LUO 住 和我一 样的 给你一看就会v.youku.com/v_show/id_XNTg0ODE1ODQ4.html

好的,很感谢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LUO 住 和我一 样的 给你一看就会v.youku.com/v_show/id_XNTg0ODE1ODQ4.html

太感激了,就是几个通道设置不合理,现在完全可以了,谢谢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感激了,就是几个通道设置不合理,现在完全可以了,谢谢谢谢

网友:
同推荐凤凰5和G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