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 10 和 RX601 如何进行组合控制设定

楼主(2016-06-13):
请教高手们个问题,我想通过Devo10和RX601来控制田宫的遥控坦克。目前田宫的控制单元接收的是4通道控制,很多功能是通过组合实现的。比如,在田宫推荐的控制器下,可以通过选择不同通道,然后移动摇杆实现不同功能的控制。但是不知道如何在devo10中实现这样的组合控制,哪位大侠可以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混控加开关,慢慢领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混控加开关,慢慢领悟吧。

有手册么?我现在在网上下载的devo 10的官方说明感觉好讲的好粗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混控加开关,慢慢领悟吧。

我现在只能启用RX601的前四个通道,您方便告诉一下怎么把Mix设定到其中一个通道上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只能启用RX601的前四个通道,您方便告诉一下怎么把Mix设定到其中一个通道上吗?

我只会用deviation的固件程序.如果你的一原版我没用过,
我的小白D10买来就刷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会用deviation的固件程序.如果你的一原版我没用过,
我的小白D10买来就刷机了.

哦这样啊,那看来我得刷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