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vp,这版的模友,能不能帮我解答并给点建议。。。

楼主(2016-06-13):
自己是个比较爱折腾的人,想自己装一台FPV 250穿越机,有些东西有点看不懂

比如

一、①.有些人总是说卫星接收机。。。。。。

        ②.卫星接收机是什么? 。。。

         ③.卫星接收机和普通的有什么区别吗?还是说没有什么普通的,只是称呼习惯而已啊?

   二、-我想组装一台穿越机是不是必须卫星接收机? 准备入手一个比较便宜的控,有没有好点的介绍,看到Tb那些卖套装的好多都是乐迪AT9,和富斯I6。真的好用吗?

           -我看了下,感觉AT10比较好看值不值得入手呀?

             -以前玩小直机的时候,D7E和D10也感觉比较常见。。。也有好多说不要用华科尔的。。。

                -现在就是选控方面也有点凌乱了

      三、-目前打算装的250穿越机,选飞控的问题。

               -想选APM的,听有些人说APM2.8被人改的有点乱,所以决定买APM2.6的行不行。(ps:主要是APM有汉化。。。看着比较有亲和感-捂嘴笑-)

                 -我看CC3D的是个小盒子,应该比较好装吧,现在就是怕到时候APM的飞控买回来后,太大了,装不进机架里。。。

                   -最烦理线没理好,看着难受

           目前就有这几个问题,求各位模友指点一下,给小的指条明路

              模友就是好老师,麻烦多给点建议我参考一下

楼主:
刚刚看到还有一种是APM Mini。这种也能调参吗?

网友A:
就我而言用的是cc3d mini 配天七控 入门玩玩够了 apm有点大了楼下大神继续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我而言用的是cc3d mini 配天七控 入门玩玩够了 apm有点大了楼下大神继续补充

谢谢解答,CC3D有没有汉化的,看不懂怎么破

网友B:
飞控:F3
遥控:X9D,好多人都用这个 国外大神也不例外。我当初刚入门啥也不懂 选的是天9 也还好了 就是PWM信号 接收机大 现在想换呢 无奈手里的3个机子都是天地飞接受··所以就忍了
其他的你就看着选吧。
飞控:我也是从CC3D(飞丢了萌生装APM 带返航,后来发现根本用不上)-APM(装好后飞了2次就拆了换F3)-F3 普通版 现在就2个模式 手动 和BB响。。。所以建议你 一步到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CC3D有没有汉化的,看不懂怎么破

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F3
遥控:X9D,好多人都用这个 国外大神也不例外。我当初刚入门啥也不懂 选的是天9 也还好了 就是PWM ...

请问F3的话 好像有一个是普通版,一个是豪华版,豪华版的那些功能对于飞FPV有没有什么比较大的用处。
   感觉除了气压计定高不熟练的时候有用,其他的电子罗盘那些好像没什么用。。。而且貌似也有人说定高不准。。。
      刚做了点功课,
     - 如果选择F3了,那F3要调参只能在谷歌里调吗?没有软件吗?。。。最主要的是有没有中文

网友B:
有汉化版的 下载了之后 用谷歌浏览器加载插件就行了 很简单。普通版的就足够了 对于穿越来说 定高、返航什么的压根就用不上,我第一个就买的豪华版 完全用不上。
穿越板块 顶置贴里面第一个就是 汉化软件。。。。多看看论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汉化版的 下载了之后 用谷歌浏览器加载插件就行了 很简单。普通版的就足够了 对于穿越来说 定高、返航什 ...

好的,感谢您的解答。这几天突然想要穿越机,正在挑遥控、飞控和各种零件,看的都是那些帖子,我会好好学习,感谢您的提醒。

网友C:
我这有一台现成的250。一直没有时间玩还准备出了呢!

网友D:
AT9S你值得拥有本人使用AT10好几个月了,也是玩穿越机,好评。从未听说过什么卫星接收机,你在哪听到的?买个控会自带接收机。如果打算长期玩下去,建议多潜水学习,充分了解后再干,我就是潜力几个月,然后不懂就百度,问大神,然后才入手的。千万不要冲动,要想好,模型这玩意烧钱!!!!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这有一台现成的250。一直没有时间玩还准备出了呢!

啥配置,多钱出?

网友:
引用 网友E:
啥配置,多钱出?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extra=page%3D2

这个里面有,你自已全看吧有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AT9S你值得拥有本人使用AT10好几个月了,也是玩穿越机,好评。从未听说过什么卫星接收机,你在哪听 ...

好的,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参考这个贴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17315

好的谢谢

网友(2016-08-02):
MINI APM+GPS+AT9 失控返航,上面在绑一个BB响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