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13):
正在改BF20数控,遇到难题了,固定Z轴的4个螺丝旋不动,向改过的高手求助下。

网友A:
刚刚改好,还有一些细节需要整理,固定Z轴的四个螺丝没有什么蹊跷,就是使劲拧,我是在那个六角扳手上套了一个加长管,轻轻一扳就动了。

网友B:
可能有螺丝胶。

网友C:
先回答问题:有条件的拿喷枪烤一下螺丝,估计是上了螺纹胶了,考一下就能行了,
或者说扳手上加个加力杆------切记简单粗暴!!!
补充::: 要是原装的Z轴整套丝杆、螺母准备出的话联络我,谢谢!!!
顺便问一下,原装丝杆的螺距多少的?

网友D(2019-02-15):
首选加热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