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图传的选择问题!

楼主(2016-06-13):
想买一个图传用在冲浪者或1340飞翼上,1千米内近距离飞着玩(遥控没增程),飞控是切糕u2。因为手上的视频眼镜和监视器都自带5.8g接收所以考虑买个5.8g单发射。目前看中两种:创新科2w没有外壳那种,价格230元。第二个是欧姆威1w,蓝色壳子那个,价格340元。这两种选哪个好?谢谢大神

网友:
1千米 用200mw的微型发射就行 重量轻省电

网友A:
蓝壳子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壳子图传

好的,谢谢

网友B:
欧姆威的1w发射挺好,我的配合原装接收和棒子天线,6公里极限,一般的遥控都能飞3公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欧姆威的1w发射挺好,我的配合原装接收和棒子天线,6公里极限,一般的遥控都能飞3公里吧

好的,谢谢大神。但是有个问题:这个图传调频点的开关貌似在底部,要是沾死在飞机上那不是调不了频率了?请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大神。但是有个问题:这个图传调频点的开关貌似在底部,要是沾死在飞机上那不是调不了频率了? ...

可以用魔术贴啊,我是用的子母扣,比魔术贴牢固些

网友:
欧母威600就行了

网友:
只用对的,不选贵的

网友:
一公里用ts832足以,百来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