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3飞控的调试问题。

楼主(2016-06-13):
实装了的都进来谈谈看,用m600的也说说。
我现在装在diy的8轴上,飞没问题,打感回中会莫名震荡(不管你飞的速度多快),以前A2 悟空打杆回中震荡说明感度高了、感度过高悬停就会出现震荡。
这a3我把感度从30(小过30就来回飘了感度过低)到200都弄了次,悬停单向航线都正常,唯一作急刹或者临时改面航线方向摇杆需要过中点的时候,整个机器都会原地荡个两三下才做出相应的反应。有什么办法解决,同一个机架以前用的悟空200感度飞的很好。

A3的定高很厉害(可以说有点无视地效了),转向很笨重

楼主:
还有至少现在不用指望dji的技术,电话沟通一下午,对方表示他们的a3目前只有m600有实装经验,更多机架类型都是未知的

网友:
检查电机座水平

楼主:
都说了这是一台正常服役中的机器挂的gh4,一直用的悟空现在是在换飞控,用了高清2悟空无法在app中回传飞行数据,a2呵呵一下不敢用,现在换a3就出了这问题
而且用a3发现至少是在我这台机器上无法呈现出感度过高的表现(悬停震荡),调到200感度和50感度没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说了这是一台正常服役中的机器挂的gh4,一直用的悟空现在是在换飞控,用了高清2悟空无法在app中回传飞 ...

打杆回中后有抽动或者扭动,最大的可能一个是电机座有歪的,一个是机架超载有变形……

网友A:
a3飞控不是说根据飞机重量自动调笑感度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a3飞控不是说根据飞机重量自动调笑感度的吗

直接在app上调感度,自动感度在pc端调参还没发现,和a2的高级感度项不一样,a3没有单另的高级页面但是在感度参数后面还有一个可选栏默认为关闭状态,还没细究昨天才到手换上。

楼主:
在补个细节,这个刹车震荡只出现在手刹的情况下(也就是逆向打杆),如果直接放开摇杆让他自己弹回中点,他会自动根据速度的快慢和方向做出刹车的动作整个飞机的姿态会流畅很多。玩过悟的都应该知道这个动作(但是悟逆向打杆并不会自己在那晃荡)

网友:
曾经naza震动是因为感度小

网友A:
可以加个微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加个微信吗?

个人资料里有就是QQ号

楼主:
找到了刹车感度和速度感度,现在升级固件失败中,模型

短接无效。。。DJI喊我返厂

网友:
看来还是不成熟

网友:
看来m600有bug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了刹车感度和速度感度,现在升级固件失败中,模型

短接无效。。。DJI喊我返厂

升级固件,,请单独给飞控供电,断掉其他的外联设备

网友B:
我的A3,从5月14号用到现在,并没有你说的问题,唯一的问题是,一键返航用不了,配置:S900(换了E1200动力套),A3,LB2,GH4云台,电池10000-16000,感觉比A2,定位精度高,操控性好,感度全部默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A3,从5月14号用到现在,并没有你说的问题,唯一的问题是,一键返航用不了,配置:S900(换了E1200动力 ...

所以我怀疑他的各种默认感度是不是给他自己那种带角度的机架优化的。

网友(2016-07-15):
A3飞控属于僵硬型的。

网友C:
1.6米的大机架用a3飞控有没有调试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6米的大机架用a3飞控有没有调试过的?

返厂的a3刚刚回来,这段时间没时间整了,抗洪防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