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鹰眼飞萤Q6 穿越摄像机 的详细评测1

楼主(2016-06-13):
飞萤Q6 这个4K 穿越高清摄像机的功能说明,还是有一些设计上的亮点,今天我来详细看看,内容介绍的还是比较详细;如果有其他疑问,收集全了再做评测视频。

?from=y1.7-1.2

网友A:
视频输出延迟多大?

网友B:
替代模拟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输出延迟多大?

几十毫秒。 这个后续评测会加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替代模拟摄像头?

机载4K高清录像机。带模拟输出口。

网友C:
这个还是没办法替代模拟摄像头..几十毫秒听上去没事..实际飞的时候确实有影响..然后...厂家就不能把模型摄像头角度做成可调的嘛...搞的这玩意绑穿越上还要弄个专门的座来调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还是没办法替代模拟摄像头..几十毫秒听上去没事..实际飞的时候确实有影响..然后...厂家就不能把模型摄 ...

座子角度可调主意不错!

网友D:
敢再做小一点么?功能在少一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敢再做小一点么?功能在少一点么?

这个主意不错! 其实我觉得很多东西都可以不要,像电池什么的, 关键是体积和重量。

网友E:
多少度的视角?变型大不大?失真校正效果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少度的视角?变型大不大?失真校正效果好吗?

默认角度是120 度,视角可以调的,鱼眼还是会有一点的。话说回来穿越机我用无畸变,晃得头晕。

网友F:
机身有另配固定架吗?..像RUNCAM那个固定架,还是又要用扎带硬绑固定?

网友G:
硬件应该跟6S差不多吧

网友H:
没用过不知道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机身有另配固定架吗?..像RUNCAM那个固定架,还是又要用扎带硬绑固定?

那个太增加重量了吧……很少人用啊 底下还有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G:
硬件应该跟6S差不多吧

嗯,配置上看是一样的

楼主:
谢谢鼓励 会继续更新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个太增加重量了吧……很少人用啊 底下还有螺丝

会用这个的不见得是穿越机啊,,,也是要考虑到固定翼或多轴FPV玩家将相机固定在机身上的方便性...何时上市,,,,上TB问两个卖家,,都说未上市...正要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会用这个的不见得是穿越机啊,,,也是要考虑到固定翼或多轴FPV玩家将相机固定在机身上的方便性...何时上市, ...

所言即是

网友I:
摄像头左右改成转轴    上下 转动 40度   完美

网友:
比较关心价格

楼主:
4XX, 加他们群只要3XX;
其他评测看我的另外一个帖子:
飞萤Q6 穿越4K摄像机 图像评测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fromuid=211490
(出处: 遥控模型-遥控飞机-遥控直升机-遥控车-遥控船-航拍-无人机-模型制作)

楼主:
引用 网友I:
摄像头左右改成转轴    上下 转动 40度   完美

完美!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还是没办法替代模拟摄像头..几十毫秒听上去没事..实际飞的时候确实有影响..然后...厂家就不能把模型摄 ...

几十豪秒?如果真这样就好了,

网友J(2016-08-29):
捆绑在穿越机上航拍,或无云台捆绑在450四轴上有没有果冻?

楼主:
引用 网友J:
捆绑在穿越机上航拍,或无云台捆绑在450四轴上有没有果冻?

飞起来就没有了

网友(2016-12-08):
我见到的是装一个普通摄像头加图传用来飞行,再绑这种高清相机用来录像

网友(2017-10-08):
請問
開機後直接錄影嗎?
另外 開機後可以直接AV OUT 嗎? 我要接圖傳,,,,,

感謝回答~

网友(2017-11-08):
楼主  求个说明书  网上没找着电子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