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驯服驰远100s这头小野兽

楼主(2016-06-13):
谨小慎微耍了这么些年,还是被这巴掌小机给砍的“血肉模糊”,无刷的威力真不是盖的,那半块指甲盖不知飞哪去了……
今晚按照优酷视频调飞机,没调好,还被伤了,损失半块指甲盖,指头肚被拉了一个深口子,之前真是低估这小机仔的威力了。
这两天好好养伤,好了继续造。哪位老鸟能给个这小鸡详细的调机教程,油门曲线,螺距曲线,大小舵,什么的。我用的天9+HT8高频头,打舵飞机有正确的反应,排除对频失败,但是杆回中之后十字盘还是会自己抽抽!

网友A:
请问对完频后静止状态斜盘会抖吗?!
正常不会抖!
另舵机行程是否可调,如能,请将行程量调小一些。
油门曲线除0点外可调成一条直残(当然指的是普通模式)。
另斜盘是否确认选的是单舵机!!!!

网友:
我用D7e刷固件版的知DX6的油门曲线,七点的,1点是0其余各点是75%,3D时85%。
螺距是-27%-20%-13%-6%5 @p0%。
3D时螺距就是条45度的斜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对完频后静止状态斜盘会抖吗?!
正常不会抖!
另舵机行程是否可调,如能,请将行程量调小一些。

多谢!我参考你的数据试试

网友B:
回中后抽抽是拿在手里看着的吧,零螺距试震动,不震就飞,别拿在手里看

网友:
小心,只要是模型级,小鸡也很危险,特别是打到身上软的地方,比如脸上耳朵,特别是眼睛,要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中后抽抽是拿在手里看着的吧,零螺距试震动,不震就飞,别拿在手里看

是的,能否告知下具体的油门和螺距曲线参数,七点的,我想确认设置无误再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能否告知下具体的油门和螺距曲线参数,七点的,我想确认设置无误再飞

我都不知道你用什么控,自己看着飞机调啊,这个飞机最好调整成定速飞,用螺距控制,不然无刷尾会跟不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能否告知下具体的油门和螺距曲线参数,七点的,我想确认设置无误再飞

具体说就是普通模式油门可以设置成0 70 70 70 70 70 70
3D模式就是一条横线
普通模式螺距最小可以稍微一点负螺距有利于降落 然后就是大斜线
3D模式螺距对称斜线就好了,最大螺距多少你要自己试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