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有个软件可以检测电调电机是否坏了?

楼主(2016-06-13):
新人,刚刚玩,想问问大神和元老们是不是有个软件可以检测电调电机坏没坏的软件,那个软件名字是什么?主要是自己现在有个机子,事故之后不知道电机电调哪个坏了,只是听说有这个软件,就过来问问。看看是不是有大神知道。

网友A:
这个还真没听说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真没听说过

好吧,我也是听别人说的,说有这种软件可以看出来无人机是电调坏了还是电机坏了

网友B:
为啥还要用软件,电机+电调+接收机不就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还要用软件,电机+电调+接收机不就行了吗?

主要是因为飞机摔了一下,现在是开开之后属于瘫痪状态,三个轴LED灯正常显示,重伤那个轴,LED已经显示非常弱,所以不知道是电调摔坏了还是电机摔坏了,看到电调线有严重痕迹,不过没有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