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解BL电调连接BLHELIsuite软件的大神吗?我电调没法正常连接求帮助!!

楼主(2016-06-13):
用的F3飞控
       4个大力BL20a电调(中途换过一次新电调,但型号没有变得)
       先说一下问题,之前的电调坏了因此换了一个同型号的新电调,但是装上机后问题就来了,先是原来3个就电调没有了刹车(因为默认是开了刹车的),只有刚刚装上的电调有刹车!我就郁闷了,猜想可能是固件版本不一致的原因,就想着刷一下,
      但是上了软件,com口也是正确的,上电连接后发现只能连接一个电调,其他3个均不能识别,确定电调类型也是选择正确的了,也问了大力的客服,他们也不知道,就不了了知了。
     特来向论坛大神求助
     希望能解决啊!!
以下是图片

网友:
单个电调刷不行吗?

网友:
第一个电调是新换上的吧,1的个电调和另外三个固件不同,2.3.4号电调好像不能用f3刷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