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0可以坐式安装吗?

楼主(2016-06-14):
请问x cam能不能坐式放在固定翼上,如何设置,谢谢

网友(2016-09-18):
我试了目前没办法那样做 会抖

网友A(2016-12-02):
这么容易抽风的云台,你还敢把它挂在固定翼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容易抽风的云台,你还敢把它挂在固定翼上面。

几年前就出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