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地面站调试,D10飞行模式开关无效果

楼主(2016-06-14):
280穿越机,cc3d飞控装机以来,机机飞的时候都有点小飘,看到魔友的Tau Labs GCS自动调参帖子,调参之后飞的很稳,想尝试一下,于是下软件,刷固件,一切顺利,但是到遥控飞行模式开关的时候,三挡开关无作用,找度娘之后也无解,后来刷回D10原厂固件还是无解,刷回OpenPilot GCS到飞行模式开关这一步也无解,偶尔有效果了,但是看地面站上飞行模式开关那里,发现他自己档位会跳,并不是搬一下跳一个档位,百思不得其解,遇到瓶颈了,望大神解答

网友A:
楼主用的是RX1002接收器

网友B:
跳没事,设置完了到飞行模式页面里面3个档位应该是正常的。还有就是回中点那一步,三档开关要放在中间,然后点下一步开始校准范围

网友:
应该是三段开关

网友C:
遥控器纽子开关设置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是RX1002接收器

嗯 是的。最近忙,没时间看论坛,抱歉

楼主:
是 三段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跳没事,设置完了到飞行模式页面里面3个档位应该是正常的。还有就是回中点那一步,三档开关要放在中间,然 ...

到飞行模式哪里,波动三挡开关,动的都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遥控器纽子开关设置上

抱歉,现在才回复 ,如何设置,求大神指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抱歉,现在才回复 ,如何设置,求大神指教!

遥控器开关随意设置上一个功能,有输出了就行,我d10原来跟你这问题一模一样

网友B:
那就是遥控器输出没有配置好,检查一下控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遥控器输出没有配置好,检查一下控的设置

控上飞行模式开关设置的是fmod三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遥控器输出没有配置好,检查一下控的设置

配置fmod三档。飞行模式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遥控器开关随意设置上一个功能,有输出了就行,我d10原来跟你这问题一模一样

可以加好友请教下么,大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加好友请教下么,大神

看楼下,我给你拍了过程

网友C:
随便找个设置上,点启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随便找个设置上,点启用就行

为大神点赞,但是我设置的跟你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