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ck升级固件后不识别接收机了?

楼主(2016-06-14):
发现一个问题,pixhack升级到Arduplane3.6固件后不识别接收机了,而降回3.5固件就正常,目前用的futaba7008接收机,遥控和接收机是正常的,别的接收机还没试,不过真的和固件貌似有点关系

网友A:
既然问题已经判明,那就不要用新固件好了,不都是一样飞,稳定成熟的固件版本老点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问题已经判明,那就不要用新固件好了,不都是一样飞,稳定成熟的固件版本老点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新固件解决了老固件的几个bug,试了一下,不用7008sb接收机就正常了,可是我不想换别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新固件解决了老固件的几个bug,试了一下,不用7008sb接收机就正常了,可是我不想换别的

6208接收如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6208接收如何呢?

还没试,等我从别的飞机上拽下来换上试试,刚刚用一个便宜的兼容接收机都是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