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保机总是突然掉高,大家帮看看啥问题呢?

楼主(2016-06-14):
载重10kg,起飞重量大概24KG吧,恒力Q6L电机,2055桨,好盈电调,A2飞控,出现过好几次,飞着航线突然掉高,一下掉两三米,油门猛往上推也止不住,有一次直接掉地上去了。大家遇到过类似问题吗?不知道是不是垂直感度问题。另一台机器感度一样的,不掉高

网友A:
没玩过植保机,所以顶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玩过植保机,所以顶起来

谢谢,顶到再也不掉高

网友B:
电调 保护了??过热??

网友C:
恒力Q6L能支持24kg起飞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几轴?

八轴八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恒力Q6L能支持24kg起飞重量?

170kv的,12s,8颗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 保护了??过热??

12s的,本身电流就不大,80A电调太轻松了

网友E:
电调参数设定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调参数设定了没有

设定了的。好盈厂家按我的电机和桨进行了检测,刷了程序

网友:
有考虑是飞控的问题没有?

网友:
感度多少?然后你把点调设定参数发过来

网友:
应该是飞控的问题吧

网友:
掉高这个问题好像蛮多的

网友:
技术交流欢迎加入植保交流QQ群:554757939

网友:
植保无人机群 554757939

网友:
是不是外置IMU的问题

网友:
用的是气压定高吧?看一下两架飞机的飞控环境是否一致,如果只是气压定高,掉高问题不能完全克服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已解决。imu的问题,换了个imu就好了

网友F:
顺便问下楼主,24kg可以飞多久?你用的是多大容量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F:
顺便问下楼主,24kg可以飞多久?你用的是多大容量的电池~?

16000mah,12S。起飞24,七分钟打完10L药,电压大概44.5。

网友:
问题解决了就好,我在这也学习了

网友:
我的wkm也吊高,还飞不直偏航,返过一次厂说没问题,但是问题依旧

网友(2016-07-20):
一个是感度问题,还有一个不知道你的飞控这块是否 放在密闭的地方,因为在飞航线过程中,喷洒的农药会随着螺旋气流的影响部分飘洒在飞机上空,会给飞控气压计带来一定影响

网友:
换个悟空飞控,估计会比A2好

网友:
我有个a3飞控现在也有掉高这个问题,正在测试另一架飞机,买了一套a3 pro,看看还会不会有掉高问题

网友:
掉高的话是不是一般都是升力不足啊

网友(2016-10-04):
飞控装密封的环境,气压计工作还良好么?

网友:
感度没调好,你是用什么飞控呢?或者你可以用气压计定高,不要用雷达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