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图]国内第一起乐迪cb86过充引发的火灾

楼主(2016-06-14):
乐迪出来解释一下,不然追究到底,还好今天家里有人,只是损失了电池充电器,不然后果大家看吧,为什么过充?

网友:
严重关注事件动态!

网友:
自己也用的这款充电器   严重关切事态发展

网友:
充电千万不要放在易燃品附近

网友A:
你不是第一个,我这边有模友也是过冲到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第一个,我这边有模友也是过冲到爆的

也是cb86吗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高压电池么

网友:
我也草了·· 我和楼主同款充电器···

楼主:
更新一下,中午给乐迪售后反应完之后。现在乐迪售后,回应我,让我把充电器单体寄过去检测,那我就乖乖寄过去,顺丰到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更新一下,中午给乐迪售后反应完之后。现在乐迪售后,回应我,让我把充电器单体寄过去检测,那我就乖乖寄过 ...

您好,
很抱歉给您带来了不好的体验。
您的充电器和电池什么时候购买的,有无长时间处在待机或者工作状态下,
另外充电电流一般最好是1C充电,每次充电前都需要注意设备有无异常,最好充电器通电之后再连接电池。
通常情况下,如果普通电池设置电压4.2v,电池功能正常,无鼓包等情况,一般不会过充。
收到您返厂的充电器我们会跟您了解更多的使用详情,我们第一时间做深度检测,详情检测之后马上联系您。

网友C:
这种充电器一旦电压监控失灵必炸,像B6那样的有端电压和单片电压双重监控,即使故障了(保护也故障了)你还能看见电压发现异常。你这个充电器充电过程中都不能插BB看电压。炸之前都不知道已经过充了,即使过程中盯着看也是看到冒烟才会察觉有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很抱歉给您带来了不好的体验。您的充电器和电池什么时候购买的,有无长时间处在待机或者工作状态下 ...

玩模型很多年,这些常识肯定做得很好,电池是新买的,刚第三个循环,我都是给1c充电,及2.2a。损失惨重,还在睡梦中,大火球就上来了。烧坏了床单那些,必须给一个好的解释。不然会追究下去。

网友:
我用Hyperion充电器充6S电池2.2安很多时候都是晚上充到天亮才取也没事

网友:
cb86好像时常看到有人反应电压监测有问题

网友D:
我雖然沒這麼嚴重,但同樣也試過5000電充進了9000多。cb86 puls 非常關注這問題,由此可見,非單一問題,樂迪會回收改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雖然沒這麼嚴重,但同樣也試過5000電充進了9000多。cb86 puls 非常關注這問題,由此可見,非單一問題,樂 ...

充的什么电池?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充的什么电池?

Li po

楼主:
引用 网友D:
Li po

嗯,我是指几s

网友D:
2S及3S都試過出現這問題,剛剛充松下18650,也遇到這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2S及3S都試過出現這問題,剛剛充松下18650,也遇到這問題。

我怀疑,同时并冲两块不同性能的2s或者3s电池 比如一个内阻大,一个没内阻,那充电器就不会判断了,默认按照给内阻大的电流都给大电流充电,此时电压检测器失灵,导致不会到截止电压,无限过充下去!怀疑是产品对这个位置的设计缺陷!

网友:
这好几天了,LZ更新一下处理结果啊

楼主:
更新处理结果,乐迪给我寄来一个全新的充电器2016年产的 晚上总结baozha事故来龙去脉

楼主:
总结一下,上一次的baozha事故是因为并联了一块内阻很大的电池和一块没有内阻的新电池,他俩在一起并冲出现的新电池先充饱,然后过充baozha ,并冲充电器会给内阻大的电池多给一些电流,充电器对电压的检测也会判断错误。乐迪充电器也没有做到关于并冲对不同健康状况的电池进行分析充电。所以造成的新电池baozha起火。据我的了解,目前没有充电器能做到可以同时并冲两块健康状况两种极端的电池。所以主要问题在于我不该把两种不同状况的电池交给充电器并冲。也建议不管乐迪还是飞科达还是其他品牌,最好请把注意事项写到这点问题。因为很多人会出现这种问题。很多人不明白。充电器应该标记好。避免损失.
最后建议大家不要把不同型号,不同品牌,不同容量,不同内阻的电池在一起并冲,很容易出现过充导致baozha。
      也建议大家把电池分组分类,A1 A2 B1 B2每次使用和充电要每组每组轮冲或者并冲。不要把不同情况电池一起并充。要随时查看电池健康状况,及时检查 寿命达到极限的电池能不用尽量不用。避免发生不必要的损失。就是这样
   最后总结  本人一直使用乐迪产品 遥控at10 充电器cb86 只要不是质量问题 用着都很不错。希望大家多去了解一下对电池的维护和使用。避免不必要的灾难性事件发生物。就是这样。楼下有意见或者建议请补充共同交流,学习,祝大家爽飞!

网友E:
引用 楼主:
总结一下,上一次的baozha事故是因为并联了一块内阻很大的电池和一块没有内阻的新电池,他俩在一起并冲出现的 ...

这就比较神奇了,两块电池并联,不管内阻多大多小,外部看到的端电压总是一样的,哪里来的一块电池充满,另一块没充满,结果充满的过充???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就比较神奇了,两块电池并联,不管内阻多大多小,外部看到的端电压总是一样的,哪里来的一块电池充满, ...

只能说是充电器缺陷,用用看吧,不行换牌子,以后充电观望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就比较神奇了,两块电池并联,不管内阻多大多小,外部看到的端电压总是一样的,哪里来的一块电池充满, ...

这根本就不是并充,而是串充,并充电池电压始终保持一致。不可能一个4.2V 另一个4.6V的。这个CB86内部结构基本上能被我猜到,其实不是独立输出而是只有一个DC-DC电路然后通过一堆MOS管作为开关改变充电回路。所谓的“并充”其实是先将多个电池电压一致再把它串联起来。如果内阻不一致那么充电器会误以为已经电压一致了而将它们串联一起,再加上不知道是硬件还是软件的Bug导致过压都不检测造成BOOM。

PS:你可以用B6,因为我试过它的有效平衡,充一个3S 1300mAh(我故意单节放电不平衡它)。到3.8V 3.8V  4.2V 它显示11.80V就开始降低电流,一边平衡一边充电(不让任何一片超过4.2V)最终4.20 4.20 4.20完成充电,并不是先充到12.6V再平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结一下,上一次的baozha事故是因为并联了一块内阻很大的电池和一块没有内阻的新电池,他俩在一起并冲出现的 ...

感谢支持和分享

网友B:
你好
非常感谢您选择我司的产品,并及时反馈这个使用问题给我们,很抱歉给你带来了不好的使用体验。
经检测您的CB86PLUS充电器暂时未发现异常,我们经过持续一周的老化测试,充放和电功能均正常工作,目前还在继续测试中。

我们读取的该充电器的固件版本号为V1.4,得知您这台充电器是我们2015年01们出厂的最早的一批充电器,到目前为止没有做任何新版本固件的升级,针对该版本充电器的升级通告,我们已于2015年04月30日在相关论坛上做相应的通知,可能您没有注意到。
以下是对应的论坛链接:http://www.moz8.com/thread-41656-1-1.html

关于如何确保充电过程安全,在此温馨提示下:
1、建议及时关注乐迪官方信息,将充电器固件升级到最新版本;
2、请勿将不同容量的电池用外接并充板充电,若发现电池有鼓包等异常现象,请立即停止充电。
3、建议先将充电器通电,然后再插入电池进行充电。
4、充电过程中请注意不要让充电器风扇口被遮盖,不要让充电器离开视线范围内。

感谢广大模式使用或者关注乐迪CB86-PLUS充电器,任何有关使用的反馈建议,欢迎随时和我们交流!

网友B:
你好
非常感谢您选择我司的产品,并及时反馈这个使用问题给我们,很抱歉给你带来了不好的使用体验。
您的CB86PLUS充电器,经过持续一周的老化测试,充放和电功能均正常工作,暂未发现任何异常,目前还在继续测试中。
我们读取的该充电器的固件版本号为V1.4,得知您这台充电器是我们2015年01们出厂的最早的一批充电器,到目前为止没有做任何新版本固件的升级,针对该版本充电器的升级通告,我们已于2015年04月30日在相关论坛上做相应的通知,可能您没有注意到。
以下是对应的论坛链接:http://www.moz8.com/thread-41656-1-1.html

关于如何确保充电过程安全,在此温馨提示下:
1、建议及时关系我们的官方信息,将充电器固件升级到最新版本;
2、请勿将不同容量的电池用外接并充板充电,若发现电池有鼓包现象,请立即停止充电。
3、建议先将充电器通电,然后再插入电池进行充电。
4、充电过程中请注意不要让充电器风扇口被遮盖,不要让充电器离开视线范围内。

感谢使用乐迪CB86-PLUS充电器,任何有关使用的反馈建议,欢迎随时和我们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根本就不是并充,而是串充,并充电池电压始终保持一致。不可能一个4.2V 另一个4.6V的。这个CB86内部结 ...

A6算得上是并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
非常感谢您选择我司的产品,并及时反馈这个使用问题给我们,很抱歉给你带来了不好的使用体验。
经检 ...

您是放在桌子上測試的對吧?請您按照樓主照片中的樣子放在地上試試~
我的CB86+放在地上充是有問題的,懇請您重視這個問題,這造成的後果很嚴重~

P.S:我的CB86+是請台灣DKCK代購的,前一陣子掛掉了已經請DKCK幫忙送回您公司處理,現在沒東西可以測試,前述狀況是當時還沒故障時測試的~

网友:
好烧脑的结论啊,貌似是道智力题

网友F(2016-12-08):
引用 网友B:
你好
非常感谢您选择我司的产品,并及时反馈这个使用问题给我们,很抱歉给你带来了不好的使用体验。
您的 ...

你好,我有一台老版本的CB86,就是那种普通背光液晶屏,不带USB升级的那种,固件相对这个CB86 Plus应该更完善些吧,使用并充功能应该不会baozha之类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好,我有一台老版本的CB86,就是那种普通背光液晶屏,不带USB升级的那种,固件相对这个CB86 Plus应该更 ...

在固件2.0开始就取消了并充功能,目前最新固件是2.4。使用86充电器并充的情况下,注意几点:1. 不建议使用并充板,更不能将不同容量的电池用外接并充板充电。2. 并充需要所有电池充满才能停止使用。不能在并充过程中,拔下一块电池接另外一块不同电压的电池,此时电流会很大,这样存在损坏电池或充电器的风险。 3.建议选择轮充,总时间和并充差不多,但是能充满一块拔一块使用。
更多乐迪充电器使用注意事项: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3186&extra=page%3D1

网友:
需要乐迪9s的联系我,比tb便宜,qq1233364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