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电C数越大的电池越容易鼓包?

楼主(2016-06-14):
感觉放电C数越大的电池,其内所含的化学物质活性应该越高,所以应该越容易鼓包。
请教各位专业人士,不知我的推测对否?

网友:
活性太大,容易怀孕

网友:
没有精子,怎么怀孕?

网友:
好像是这样。

网友A:
不懂这个原理

网友:
不清楚,不过好像过放和满电长期存放容易鼓包

网友:
C数越大的电池不是说里面的材料有多不同,只是里面电芯组成的极片薄一点而已,片数或者层数多一点,其他的都大同小异,再不同也就前期配方比例有差异

网友:
锂电池存放范围建议3.8v-3.9V,即所说的半电储存

网友B:
电池容易鼓包是因为电池倍率(如20C,30C)放电次数多,而且倍率放电电池温度可高达65摄氏度左右,一定程度上倍率越高当然温度越高,温度越高对电池寿命越有影响,里面的电解液等材料会释放出一定量的气体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容易鼓包是因为电池倍率(如20C,30C)放电次数多,而且倍率放电电池温度可高达65摄氏度左右,一定程度 ...

学习了 大神

网友:
这个没依据

网友:
对,我的电池已鼓一块,气放了,容量也减退大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池容易鼓包是因为电池倍率(如20C,30C)放电次数多,而且倍率放电电池温度可高达65摄氏度左右,一定程度 ...

你们的淘宝店开业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们的淘宝店开业了吗?

还没有正式开啊,不过阿里巴巴国际站开了,这个淘宝的将就可以用着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mp;buyerDetail=true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们的淘宝店开业了吗?

到时根据型号直接改个价(我们也在广东,包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