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数传加蓝牙地面转发遇到奇葩问题了...求高手教育.

楼主(2016-06-14):
新款的500MW433数传...两个一样的..收发都有两种接口....一种安卓数据线插口..一种就是接飞控的不知道叫什么接口....
     无奈这数传用OTG连接手机使用的话距离会很短..无障碍距离不超过100米..但用电脑距离又远得多...没拿电脑出去飞..在家试的隔一两栋楼同样环境下比用手机远得多....开始以为是手机供电不足...切开OTG线正负极并联了5V稳压供电..已经不存在供电问题...但距离基本没变...无奈又买了蓝牙模块转发...研究了论坛焊接的贴子都是老款USB的要焊线...我拿表量了TX  RX 和接口是直连的...所以不用焊线...直接用自带的线连接就可以了..下面有图...TR接线也没问题...都可以正常连接.....蓝牙设置应该也没问题......但更奇葩的问题出来了....手机可以顺利轻松连接....但只能收到模式数据..显示个模式...其它数据都没有....也不能控制飞机....遥控切模式手机地面站可以同步更新.......蓝牙其它波特率都试了..根本连接不上.....具体看图..........求大神严重教育我一下...1是为什么电脑用这数传距离就很远没虚标....手机OTG距离就很短.....2是为什么手机地面蓝牙转发后只能读取模式...其它任何数据都没了....也不能控制和更改.....

网友A:
我类似的接法,100mw手机最远500米,但会经常丢失信号。稍有遮挡或干扰就一百多米。还想换个大功率数传试试呢!另外数传竟然干扰我的osd!这个有点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类似的接法,100mw手机最远500米,但会经常丢失信号。稍有遮挡或干扰就一百多米。还想换个大功率数传试试 ...

把你摄像的线断开...不接摄像..如果OSD稳定了就是你摄像的原因了.摄像线接触不好我也经常闪OSD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你摄像的线断开...不接摄像..如果OSD稳定了就是你摄像的原因了.摄像线接触不好我也经常闪OSD

谢谢指点!
现在的状态是手握数传发射天线时osd就不抖,现在只是把osd摆放远离图传线,效果有改善。过段时间不懒时把穿越图传拆过来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指点!
现在的状态是手握数传发射天线时osd就不抖,现在只是把osd摆放远离图传线,效果有改善。过段 ...

数传换频率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数传换频率看看

笔记本WIFI信号比手机强是正常的,WIFI模组较大,天线从模组引到显示屏两边,手机WIFI天线怎样也就几公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WIFI信号比手机强是正常的,WIFI模组较大,天线从模组引到显示屏两边,手机WIFI天线怎样也就几公分 ...

我1楼说的笔记本信号强是数传连接笔记本时比连接手机时强....433信号...没WIFI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