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的250尾旋翼组虚位很大

楼主(2016-06-14):
两边螺丝都上紧了,摇一摇桨夹可以明显晃动。

还有尾中联的紧定螺钉用多大的内六角,手头最小的1.0插不进去,用美工刀强行拧出来的

网友A:
新买回来没虚位的飞几次轴承也会出虚位的。。。实在接受不了的话就换亚拓吧,我L臂和蟹爪都换亚拓了这些件飞越的虚位好大,尾中联和桨夹还是用飞越的~虚位不算太大。

网友:
拆不下来的才头疼

网友:
这就是所谓的精度问题了,跟生产工艺,材质,流程管理,检验等一系列都有关系

网友:
小鸡必须亚拓,450,500可以飞越

网友:
小鸡虚位是大,我有个250飞了半年,实在受不了了,便宜卖了

网友B:
轴承要用nmb,大机有止推轴承,小鸡没有,对轴承产生径向力,容易磨损,尾桨虚位在20度以内都可以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承要用nmb,大机有止推轴承,小鸡没有,对轴承产生径向力,容易磨损,尾桨虚位在20度以内都可以忽略

好的,谢谢。今天对比了450l的尾桨夹,那个虚位基本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买回来没虚位的飞几次轴承也会出虚位的。。。实在接受不了的话就换亚拓吧,我L臂和蟹爪都换亚拓了这些件 ...

我的大概有一两度,比较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