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c3d刷bf固件抽疯。

楼主(2016-06-14):
cc3d飞控刷了bf2.61固件起飞离地20厘米就左右摇两下抽疯翻掉。默认参数,遥控只推了油门。是什么原因请指教。

网友A:
CC3D用OP固件和BF固件,电机顺序是不一样的

楼主:
原因已经找到,汉化地面站不行,用原版地面站恢复出厂设置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