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船能上3s的电池吗?

楼主(2016-06-14):
淘宝上168买的,用的2s的电池,家里一大堆退役的3s电池不知道能不能用在这个小船上,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A:
直接用可能不行。装个降压模块,降到7.2v用。

网友:
不行的,久了会烧电路板的。

网友:
可能会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可能不行。装个降压模块,降到7.2v用。

降压模块我有的,可惜都是3安培的,电流太小了

网友B:
9成会烧。 再说3s太重, 恐怕不好用。

网友C:
一定会冒烟,拆解3s变2s就是,多简单,换个t插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定会冒烟,拆解3s变2s就是,多简单,换个t插

太打击人了,但是还是要谢谢你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9成会烧。 再说3s太重, 恐怕不好用。

谢谢,我换了大船,所以3s应该可以放得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换了大船,所以3s应该可以放得下

不是'这个问题吧?一般的有刷电机只支持到2s的电压,除非去买网上标注了可以上3S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这个问题吧?一般的有刷电机只支持到2s的电压,除非去买网上标注了可以上3S

这个问题不大,我怕烧了主板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不大,我怕烧了主板

那主板不值钱,网上买个有刷电调没几个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主板不值钱,网上买个有刷电调没几个钱

说的对,我想用它的遥控器和接收,买遥控器又是钱

网友:
换个好赢有刷电调40几块,电机先跑跑,不行换个圈数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