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更换STM32芯片修复案例

楼主(2016-06-14):
炸鸡桨砍碎了电调上的电容和7812等小原件,替换修复电调之后,上电左侧两个电机只有通电音,没有高低自检音(BL电调),解锁左侧两个电机不转,飞控链接电脑蓝灯微亮不是正常亮度,飞控STM32F303芯片滚烫。判断是STM32芯片左侧34电调输出信号内部电路短路。。

拆除STM32芯片后,蓝灯正常,当然肯定也无法使用了,只是确定蓝灯微亮是STM32拉下去的电压,不是稳压电路自身故障。。
淘宝购入STM32F303  CCT6。。。等了三四天,换上。。。F3飞控复活

初步分析是炸鸡砍碎了电调的稳压管等原因导致飞控电调输出信号线被电调上了电压导致内部击穿短路。。。

网友A:
最关键的程序呢……

网友:
咋拆的热风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关键的程序呢……

哈,程序不知道怎么就上去了。。刚换上芯片红灯确实没反应。。。我暂时整理不出来具体流程,就是用CF强刷失败,短接BOOT刷也失败,用CC3D的软件刷也失败,链接不上STM32芯片、、、然后各种失败之后。。。。红灯就这么亮了。。。。。。。实在没工夫在换那一片新的上去找规律。新的留着备用。。。程序这块暂时就不研究了,以后坏了再说。

我只是想说明,飞控的损坏大致 原因。和故障现象(蓝灯微亮链接不上CF,芯片烫手)的朋友可以尝试更换

楼主:
一把电烙铁。。。我也只有电烙铁。。哈。。。很好拆装的。。热风枪当然更方便

网友B:
我的是蓝灯常亮,红灯闪两下,快闪三下。连不上地面站,但是可以通过短接root刷固件,板子高热。怎么回事呀?

网友C:
一把电烙铁就能搞芯片了,焊工了得 我拆一个比这粗壮几倍的4066开关还搞费几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蓝灯常亮,红灯闪两下,快闪三下。连不上地面站,但是可以通过短接root刷固件,板子高热。怎么回事呀 ...

排查高热原件。。。估计还是STM32的问题。。。
那个板子就一个单片机,一个陀螺仪,一个存储器,另外一个我暂时不知道干嘛的。板子背面就是几个3.3V的稳压IC。和电阻,出问题几率很小。

用手摸摸到底哪个烫,然后拆下来之后板子通电没有异常温度。。基本上就可以下手更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把电烙铁就能搞芯片了,焊工了得 我拆一个比这粗壮几倍的4066开关还搞费几块。。。

芯片四边先上锡,堆起来。然后逐个加热四边,注意不要把锡弄掉了让他堆在上面。动作要快,每个边加热到焊锡融化立刻加热下一个边,这样循环3次左右。在加热任意一边的时候烙铁稍微向侧面用点力。芯片会被推开。如果用点力推不开就继续重复上一个步骤循环加热。。。反正我来回几个回合芯片能推下来。然后就拆下来了。在清理电路板用烙铁吧引脚清理干净不要粘连。

上新芯片,对好四个边确定引脚都在覆铜板位置,用手捏住,烙铁随便加热一个边,不需要上焊锡。烫一下就能焊接上。然后逐个轻轻按压的情况下加热四边的引脚。这时候其实基本已经达到使用条件了。不放心就上锡,向下托,最后两三个引脚会有焊锡残留,用图片中的线,随便什么铜线,多股的,上松香不要上锡。烙铁搁着线加热引脚即可带走多余粘连的焊锡。最后清理主板,确定引脚没有粘连OK

网友:
引用 楼主:
芯片四边先上锡,堆起来。然后逐个加热四边,注意不要把锡弄掉了让他堆在上面。动作要快,每个边加热到焊 ...

听你说起来好简单,我肯定搞不定,一边加热完换下一边时前面的肯定又凉掉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