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毒!又一块主板没了

楼主(2016-06-14):
唉,三块了已经,第二块的时候已经小心翼翼了,结果这次就试了个车后电源没关,一晚上后就又没反应了,当真是有毒!

?from=y1.7-2

网友A:
楼主节哀
然后再接再厉

网友B:
有没有换电池试试?你用的是锂电,放一个晚上不关的话,你的电池就废了。
如果不是电池问题,你仔细看看马达是不是碰在一起?金属底盘的话,要注意短路。

网友C:
金属底盘金属车身路轮和摇臂是金属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节哀
然后再接再厉

之前用的编程版的板就很耐玩,换了2.4g连着3块没了,每块没超过5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换电池试试?你用的是锂电,放一个晚上不关的话,你的电池就废了。
如果不是电池问题,你仔细看看马 ...

嗯,我换电池试试吧。
应该不会触碰,我用胶布粘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金属底盘金属车身路轮和摇臂是金属的吗

壳子除了炮塔全部不锈钢做的,因为不锈钢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金属底盘金属车身路轮和摇臂是金属的吗

侧裙板试着用铜片扳,扳不出角度,只能弧度,1mm还是有点厚了

网友:
分量十足,有点虎式的范儿

网友D:
引用 楼主:
侧裙板试着用铜片扳,扳不出角度,只能弧度,1mm还是有点厚了

挡泥板用1mm的太厚了,人家都是用蚀刻片来做的,你要自己做,要用0.3以下的,弄个铁皮饮料罐子剪开做就行

波箱不用5级减速,电流大电路板也容易烧
电机线不能有短路的地方
不关电是电池没电了,不一定是电路板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挡泥板用1mm的太厚了,人家都是用蚀刻片来做的,你要自己做,要用0.3以下的,弄个铁皮饮料罐子剪开做就行 ...

嗯,1mm确实厚了,跟想象的不一样。我换了电机试了下没用,主板应该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