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水星电装问题!大神帮帮忙。

楼主(2016-06-14):
买了一部水星kt板的 现在不知道用什么电装 现在有2212 980KV电机 或者 2208 1100KV 飞腾电调12a 双天800电池 2s 如果按照卖家的电装 500克左右 会不会很笨重不好飞  现在单单空机都有120克左右 用2208 怎么样?第一次玩3D机 有什么好的意见 建议!

网友A:
我的水星是2212 980kv+好盈30A+3S 800mah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水星是2212 980kv+好盈30A+3S 800mah

起飞重多少? 灵活吗?

网友B:
没玩过3D机,顶起来

网友C:
建议2208,电调20A,电池3S850~1300。舵机普通8g塑料齿3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起飞重多少? 灵活吗?

具体重量不清楚了,飞机不在身边。
我还装了飞控,2212肯定拉得动,吊机很轻松的

网友D:
两个电机都能用,电调和电池要另买了,考虑以后升级,电调30a,电池3s1300比较好,配合2212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电机都能用,电调和电池要另买了,考虑以后升级,电调30a,电池3s1300比较好,配合2212

谢了 电调我都有 1500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2208,电调20A,电池3S850~1300。舵机普通8g塑料齿3个

好 我做出来看看 难度不高吧? epp会好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玩过3D机,顶起来

之前我都是玩su27  FT飞翔者 2s飘飘机  FT双翼 也正打算做3D

网友E:
2208 1100kv装机重量配到350左右就可以非常好。不过电调得换,浆上9寸浆,2s电池也可以用柔和一点会。。。我现在kt水星,起飞全重450g多点,2216 1100kv电机,3s 1000或者2s 1300电都可以,电调40A偏大,9060浆。

楼主:
引用 网友E:
2208 1100kv装机重量配到350左右就可以非常好。不过电调得换,浆上9寸浆,2s电池也可以用柔和一点会。。。 ...

电调用什么?电池多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