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姿态模式,机子起飞悬停够自动向右旋转

楼主(2016-06-15):
小弟刚自组了一台四轴,机架用s500,动力用大疆e305,飞控用naza lite刷v2+兼容gps,电调乐天20a。在室内用姿态模式飞行,悬停的时候机子就做向右滚转的动作。(起飞的时候机子尾巴正对自己,悬停后尾巴就慢慢滚转到右边,大约转了90度)
请各位大神帮忙看看为什么会这样,问题出在哪里?小弟万分感激!!!

网友:
没用过dji的。不过可以尝试种类校准,检查遥控输出。

网友A:
GPS的位置量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的位置量过么?

请问怎么个过量法?麻烦说清楚一点,小弟刚接触多轴,不是很懂!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个过量法?麻烦说清楚一点,小弟刚接触多轴,不是很懂!谢谢了!

调参软件打开,里面有说明 xyz轴的数值

网友:
你表示的不是很明确

网友B:
GPS 偏移量要填正确, 还有校准一下罗盘。 不知道你说的情况是不是  就算是悬停,机子也会慢慢自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S 偏移量要填正确, 还有校准一下罗盘。 不知道你说的情况是不是  就算是悬停,机子也会慢慢自旋呢?

我是用姿态模式飞的,悬停后就自己开始向右滚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参软件打开,里面有说明 xyz轴的数值

这个我应该没有设错啊!会不会有电机没有安装平衡导致呢?

网友C:
检查飞控和GPS的角度是否一致,距离填写是否准确

网友:
楼主在室内,而且是姿态模式,和GPS的安装没有关系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用姿态模式飞的,悬停后就自己开始向右滚转了!

那检查电机安装是否 水平。 我之前就是试过装 F450那种机架 电机不水平,自己会偏转,发现是电机安装不水平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检查电机安装是否 水平。 我之前就是试过装 F450那种机架 电机不水平,自己会偏转,发现是电机安装不水 ...

嗯!明白了,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明白了,谢谢了!

这种机架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要买些质量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机架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要买些质量好的。

我第一次装的时候没有问题啊!后来从新装,就出现了!

网友:
感度调高一点

网友D:
姿态飞的话就会出现移动,GPS就没事了,电机的行程调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姿态飞的话就会出现移动,GPS就没事了,电机的行程调了没有

行程开始的时候调过了,你说的是油门校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飞控和GPS的角度是否一致,距离填写是否准确

姿态模式与gps无关吧?

网友:
现在问题找到没有,再检查一下参数和重心,还有姿态和GPS同样可以悬停,姿态就是不能定住不动。补一句电调不要调参吧。

楼主:
没有,机臂我从新装过了,还是不行,也换了两根新的机臂!肉眼看,没发现有电机安装步水平,现在是偶尔回水平向右滚转。还有,昨天晚上飞的时候降落的时候离地面大约3米左右突然晃动厉害,迅速往下电池,推杆给油也不行,直接炸了,还好一点事情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