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问题,求答

楼主(2016-06-15):
好盈乐天xrotor   40A装在飞机上能长时间放电吗,我飞了一个小时飞机失控了,校准了飞控也没用,我现在想排除是不是电调的问题导致飞控出来的正常信号通过电调导致飞控没办法正确控制电机转速,因为不太懂电调,所以求支援

网友A:
使用前校准过油门行程就不太可能有你说的这个问题,另外失控具体什么情况,油门加不上 ?还是打舵无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前校准过油门行程就不太可能有你说的这个问题,另外失控具体什么情况,油门加不上 ?还是打舵无反应?
...

推油后,就全油门上去,其他杆都有。校准遥控器了还是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推油后,就全油门上去,其他杆都有。校准遥控器了还是这样

还是没说电调的油门行程校准没有,没有就校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没说电调的油门行程校准没有,没有就校准一下

找到原因了,是飞控的问题,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