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麻烦各位帮忙看下塞斯纳水鞋按装正确吗

楼主(2016-06-15):
买了md的1。2米塞斯纳 用的朗宇x2216 kv1250电机 配的10寸螺旋桨 40a电调 麻烦各位前辈看下水鞋安装是否正确 第一次玩水机

网友:
进来等高手,和你一样配置就是飞不起来

网友:
看來差不多 但要找出CG点頭要重心比較重大概向下25复度咗右

网友:
水鞋和飛機身要离开頭尾中簡位置成水平

网友A:
中簡位置成水平  現在看來頭部份水鞋和機身太近會容易降落時打螺旋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中簡位置成水平  現在看來頭部份水鞋和機身太近會容易降落時打螺旋桨

CG 中位在這裡,,,!

网友:
感觉机身靠后了,应该前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CG 中位在這裡,,,!

前辈水鞋需要后移吗? 另外是不是水鞋前面应该和机身距离在大一点呀

网友A:
水鞋 不 需要再后移了
是...水鞋前面应该和机身距离在大一点...

网友B:
你掌握一个原则:飞机在水面高速滑行时,飞机纵轴线是水平的,这时水鞋的头应该微微上扬,才能保证水鞋起滑,阻力最小。不然飞机肯定拉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掌握一个原则:飞机在水面高速滑行时,飞机纵轴线是水平的,这时水鞋的头应该微微上扬,才能保证水鞋起滑 ...

哦好的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鞋 不 需要再后移了
是...水鞋前面应该和机身距离在大一点...

好的多谢了

网友A:
不用謝
試飛后怎様都给我結果 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謝
試飛后怎様都给我結果 OK

好的明天试飞

网友C:
试飞结果怎样?

楼主:
试飞成功 轻松拔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飞结果怎样?

试飞成功很好飞 明天上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飞成功 轻松拔起来了

那就非常好了

网友(2017-01-13):
引用 楼主:
试飞成功 轻松拔起来了

你好,我的塞斯纳也是拉不起来,你飞机的水鞋是如何 解决的?请传授下经验。谢谢。

网友D(2020-10-22):
楼主 水鞋哪里还的啊 我也想用MD塞斯纳搞水机

网友E:
看不出病啊!能飞成功就是O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