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iMX评测室】大疆M600专业航拍飞行器试飞体验

楼主(2016-06-15):
最新更新:
大疆D-RTK厘米级GPS定位系统开箱评测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extra=#pid18482646

M600是DJI最新推出的为专业级影视航拍及行业应用领域打造的一体化飞行平台。这个定位意味着,M600并不仅仅可用于航拍领域。它实质上是一个高性能的飞行平台,能提供最大超过30分钟的续航时间和提供最高6.0kg的有效载重。基于这一基础性能特性,用户可以发挥想象,通过加装或改装,来利用这些性能提供相对应的解决方案。

M600在不同负载下的续航时间数据

不过从M600的综合设计看,它的设计目的主要还是面向航拍市场,目标是提供一款易用性、稳定性、性价比极高的航拍飞行平台。是的,M600做到了,在不到40000元的基础套件包中,包括了飞行器和一个全兼容的云台(Roini-MX),以及必要的飞行电池遥控器,甚至新一代A3飞控和第2代Lightbridge高清数字图传系统也是标准配置,不仅如此,这些设备已经完成了预安装和参数设定,用户不再像过去那样,需要进行飞控及外置的安装、布线和调试,这些复杂的操作现在被简化成了只需要安装6个臂的电源和连接电调插头,大大简化了用户组装调试的复杂度。

5iMX评测室在较早前已经对大疆M600进行了一次静态开静评测,相关的内容请点这个链接: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8257&extra=page%3D1

此外,M600在操作上与精灵3、精灵4、小悟基本一致,同样使用DJI Go这个App,以及使用和小悟遥控器相似的遥控器(多了一个SDI输出接口),甚至你还可以像小悟那样为M600增加一个额外的遥控器来进行云台的单独控制。M600可挂载的云台种类也很丰富,通过安装相对应的云台安装架,可对接:Z15全系列云台、X3和X5全系列云台,以及最新发布的Ronin-MX全兼容云台。

还有一点需要提到的是,A3飞控本身支持多余度冗余系统,标配一个IMU和一个GPS+指南针,可扩展为3余度系统,即有三个IMU和三个GPS+指南针,从而大幅度提高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这对于严谨的行业应用来说是有很高价值的设计。不仅如此,A3飞控还可以扩展D-RTK GNSS系统,从而获得厘米级的定位精度,以及提供强大的抗干扰性能,即使在强磁干扰环境下也能保障飞行控制的精准可靠。

那么问题来了。
是用标配系统呢,还是必要升级成三余度冗余系统 + D-RTK呢?
毕竟后者价格不菲。再考虑到M600要完成一趟飞行需要6个电池,按每天至少飞行5趟计,也需要30个电池来保障飞行作业,当然你也可以一边飞行一边对地面的电池充电。无论如何,都有可能会超出许多用户的预算。

这里给一个建议:
标配的A3飞控尽管只有一个IMU、一个GPS、一个指南针,但也够用了。想想以前的WKM、NAZA-M、A2飞控、乃至于精灵3、小悟的飞控,不也都是一个IMU、一个IMU、一个指南针吗?精灵4是唯一有两个IMU和两个指南针的一体机。飞控最容易受干扰的部分是指南针,对于有经验的飞手,当指南针受干扰时,通过切换到姿态模式,也能够完全自如地驾驭无人机。飞手都怕“出状况”,“出状况”的可能性并不是能绝对回避的(现代大型客机也有出状况的可能性),但概率确实相当低。要不要为低概率事件买单,还是视预算而定吧!我也只能帮到这里了。

说到M600的特性,也许它有许多不错的方面吸引了你,然而当目睹M600要完成一趟飞行要用到6个电池这个现实问题时,就人都不好了!但凡是这个地球上的事物,都存在两面性,有其优就有其劣,有其劣就有其优,我们先通过以下几点来客观来评说M600的“6电升空”设计:

1. 安装、携带、维护电池的确不太方便
2. 飞行成本较高,6个TB47S电池按目前DJI公布的价格为959 x 6 = 5754元;6电优惠套装价为5199元。6电在M600上的连接规则是3S2P,即3个电池并联,再与另外3个并联的电池串联,从而获得约52V电压和13485mAh的总容量。
3. 目前更高容量的TB48S电池还没有发布,其容量是5700mAh,通过3S2P组合后可以获得17100mAh的总容量,此时M600的留空时间会更有优势。
4. M600的6分体电池还有两个优势这里提一下:其一是拥有一定的冗余度,即当其中有电池发生故障时,并不会影响M600的正常飞行,M600的飞行可靠性会比使用单个电池组或两个电池组串联的情况高得多。其二是,基于民航现行管理的规定,TB47S是符合随身携带电池的标准的,因此可以登机转场。如果使用单体容量更大的电池,则会在空运方面遇到障碍。

综上所述,“6电升空”的设计,有利有弊,利弊取舍还看哪一方面对用户带来的利益更大。比如:如果你需要一台安全可靠能搭载EPIC飞行至少15分钟以上的航拍器,那么M600也许是目前最廉价且性能最好的选择,通俗的说,就是M600拥有无敌的性价比!如果你想用X5或X5R这样的机器来进行延时航拍,那么小悟的留空时间显然是不够你拍的,那么用上M600,可以带来长达35分钟的留空时间(使用TB48S电池),这样的拍摄任务,你只需要花很少的代价就搞定了。这是M600的优势所在。如果你想挂5D这样的相机,那么M600也比S1000这样的机器在留空时间上有优势。更重要的是,M600内置的是A3飞控和第2代高清数字图传。

今次我们要把这台巨无霸飞起来,测试一下它的实际飞行性能,还有它引以为傲的超长续航时间。
此外,我们还会带你体验M600和RONIN-MX云台如何对接使用,以及安装使用中需要注意的点。

M600体积巨大,负载能力和留空时间当然也成为了它独有的优势。M600,6只螺旋桨,桨尺寸为21英寸;最大起飞重量:15.1kg(最大自重:9.1kg-9.6kg)
小悟,4只螺旋桨,桨尺寸为13英寸;最大起飞重量:3.5kg(最大自重:3.4kg,含X5相机,不含相机自重2.87kg)
更新现在开始……

大疆M600针对影视行业市场的定位是毋庸质疑的。M600在机身结构、飞控性能、动力系统性能三个方面较上一代产品有了明显的进步。详细的特性大家可以通过阅读M600规格书进行了解,这里不再赘述。5iMX在第一时间获得了DJI送测的M600样机,最重要也是大家最感兴趣的测试内容,当属实际的应用与飞行体验环节。那么,就让咱们直奔主题而来吧!

M600体积很大,展开后的轴距达到了1133mm,桨的尺寸是21寸,采用折叠形式。
根据DJI的官方资料显示,M600的外形尺寸是这样的:

  • 1668 mm x 1518 mm x 759 mm (螺旋桨、机臂、GPS支架均展开)
  • 640 mm x 582 mm x 623 mm (机臂、GPS支架均折叠)

好在收折起来后的体积并不大,放入车尾箱也比较容易,和常见的轴距是1.1米的8轴机尺寸相当。M600的自重为9.1kg(装6块TB47S电池)或9.6kg(装6块TB48S电池),注意,这只是没有加云台和相机时的重量。如果加上云台、相机及其他辅助设备(如跟焦器、近距图传等),M600的最大起飞重量可能会奔着15kg去!

展开M600的机臂时,心情是震撼的!

移动M600时,是需要体力的!

M600飞行时,拉力是巨大的!
(注:意思一下就行了,首次试飞咱们不干危险动作)

M600工作起来,螺旋桨转动的声音是低沉的!

M600需要同时安装6个电池才能飞行,此时很多玩家的心情是崩溃的!

一体化的动力臂,给人以安全可靠的第一印象!

轻推油门,M600便腾空而起,稳如泰山!

M600自带电动收放起落架,用标配的遥控器上的起落架控制开关即可控制脚架收放。这个功能和小悟的脚架收放控制功能完全相同。
在App里,你还可以把脚架收放设置为“自动”,当飞行高度大于1.2米后,脚架会自动收起来;但是,要放下脚架,需要手动控制才行,而不会像小悟那样降到1.2米后自动放下脚架。
不过笔者还是喜欢手动控制脚架收放,这叫一个踏实靠谱!经过与DJI工程师沟通,原来是需要额外增加光流传感器和超声波模组后,才能实现自动放下脚架的功能。这套升级组件叫做:Guidance(这套组件也可被应用到经纬100上)。

M600虽然是个巨无霸,但是它在空中飞行时的灵活度不亚于精灵和小悟,更在精灵小悟的基础上多了几分稳重感。M600的飞行姿态沉稳中不失灵活,灵活中不失精准。在稍后我们即将公布的试飞录像中,你会看到我们进行的所有姿态飞行测试。最值得一提的是,M600在做全速降落这个动作时,它的姿态保持得非常好,机身几乎没有晃动,这与它上升时的姿态相似,给人一种四平八稳的感觉。我们进行了仔细的观察,在M600的飞行姿态中,没有细小的异常动作,尤其是由自旋进悬停的过程中,姿态保持非常迅捷,这一性能在后续发布的试飞录像中大家可以重点看一下。

本次试飞是在安装了6个TB47S电池的情况下,以无其他负载的条件来进行试飞的,这也是本台M600样机的处女飞!因此,我们在测试中遵循先柔和再暴力的原则,渐进感受M600的飞行稳定性和机动性。

以下来小结试飞感受:

1. M600的悬停姿态极其稳定
2. 测试样机在空载状态下悬停,飞行高度约有5厘米左右的起细小起浮变化(后续测试中我们会尝试调节飞控参数看能不能有所改善)
3. M600拥有一如既往的良好操作手感,飞行起来跟手性非常棒,飞行控制可以做到随心所欲的驾驭,不存在任何不符合预期的异常姿态或动作出现
4. M600在做极速上升和下降时,姿态都保持得非常好,尤其是极速下降时(最大下降速率为3米/秒),姿态稳定,没有明显的晃动感
5. M600的空中定点性能令人满意,无论顺时针转还是逆时针转,空中位置保持得不错,未发生明显位置偏移
6. M600暴力飞行解除进入悬停状态时的恢复过程极其稳健,给人以很强的飞行信心

未完待续……
* 稍后更新处女飞的留空时间测试结果

M600首飞测试视频即将发布,敬请持续关注!
6月17日更新:
请观赏M600首飞测试视频:

测试内容包括:起飞前的准备、GPS定点性能测试、机动性能测试、自旋定点性能测试、环绕飞行测试、极速爬升和下降测试等

相信不少朋友都关心M600的留空时间。我和大家一样,也同样关注这个项目的测试结果。
首先介绍一下测试方法:

1. 报警电压由默认的30%调整成20%,即电压下降到20%时,触发自动返航。
2. 在执行自动返航前取消自动返航,并在近处悬停,直到电量下降到10%,触发严重低电量报警,此时M600将自动降落,把这个降落的时间作为计时的结束点
3. 众所周知,留空时间受多重因素影响,例如:海拔高度、电池性能、气温、飞行手法等,因此单次测试结论,并不能完全代表机器的性能,只可作为一个参考数据,为此,我们还会进行几次试飞测试
4. 飞行手法方面,我们主要模拟正常航拍时各种飞行动作,如悬停、航线、环绕、上升、下降、暴力飞行等,很显然,这要比单纯进行悬停飞行更费电

App里有一套用于统计当前飞行时间的计时器,该计时器是以电机启转开始计时的,并以降落触地为计时的结束点。
我们也准备了一个苹果手机来作计时器,以M600起飞时为计时起点,以降落触地为计时结束点。

测试视频电机起转时,App里的计时器已开始计时了,而水果计时器还没有开始计时。电机起转后,我们并没有马上飞行,于是你才能看到M600在地面怠速时的一些美妙画面。当然,这一过程大约花费了约3分钟。

上图显示了App计时的结果为:34分52秒。
而水果计时器的结果为:31分。
那么结论就是:本次M600的空载测试,采用综合飞行手法,其留空时间约为31分钟!

本次飞行,TB47S电池为首次使用,其性能还未得到完全发挥,电池需再经历几次充放电循环后才可进入最佳状态。因此,我们还会进行几次测试,敬请持续关注!

楼主:
这一楼,有个重要的事情要交待。
M600的固件又更新了!更新日期是6月13日。
那么M600的固件升级方法是怎样呢?接下来,让我们带你去了解。

M600的固件升级需要在PC上安装DJI Assistant 2调参软件。下载链接如下:
https://dl.djicdn.com/downloads/ ... taller_20160602.zip
这个软件同时也可以用于精灵4及其他新推出的DJI产品。

首先,把M600通过USB线连接到电脑上,然后开启M600电源

USB插口在LED指示灯下方

然后运行DJI Assistant 2调参软件
以下是连接M600后的调参软件主界面

主控和LB2高清数字图传模块需要分别升级

第一步 升级主控固件

我们先对主控进行升级

发现有新固件更新,点击:升级

升级固件需要注意的问题在这个界面有提示,准备好后点击:开始升级

正在升级

升级完成

既然进到了M600的主控调参界面,就顺便给大家看一下M600提供了哪些参数给用户使用:

第二步 升级LB2高清数字图传固件

回到初始界面

点击LB2图标

发现了最新固件,点击:升级

依然是升级提示,请看完后点击:开始升级

升级过程

升级完成
升级完M600的固件后,还需要升级遥控器的固件,升级方法和精灵、小悟的遥控器升级方法完全一样。那就是大家熟知的用App升级。
M600使用的App依然是大家熟知的DJI Go,但是在你连接上M600后,App里的选项会有少许区别,以下挑选几个有代表性的给大家看看。

看到这个界面,证明M600已经成功地被DJI Go识别

遥控器也有了新固件,现在我们来做一个升级!

M600采用的是LB2,也就是第2代LightBridge高清数字图传系统。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多了许多选项,包括:带宽分配、HDMI和SDI输出、EXT端口、App输出模式等。
当搭配Ronin-MX云台使用时,需要在App中设置“App输出模式”,才可以在移动设备上显示Ronin-MX所接相机的图像。
具体方法是:关闭“开启EXT端口”;调节“带宽分配”,确保HDMI占比>0%;然后在"App输出模式”中选择“HDMI”。

还可以检测遥控器信号强度

M600采用6个独立的电池供电,在这个界面只会显示独立电池的总电压,而不会显示电芯单体电压(小悟和精灵3、4是显示的电芯单体电压)
我们看到的总电压是52.01V,电池容量是13485mAh,以及温度。其他设置和小悟完全一样。
从电压和容量数据,可以推导出,6个TB47电池并不是逐一串联起来使用的,而是采用了2S3P的组合方式,即:
3个TB47并联,获得:13485mAh的总容量;把再2组3个TB47的关联体串联起来,获得最高约52V的总输出电压。
高压搭配M600的低速电机以及21寸超大螺旋桨,这是M600可提供惊人留空时间和负载能力的秘密所在。

M600采用的是A3飞控,大家都是知道的,这也是出厂的标配。
A3飞控是DJI的新一代飞控,标配的A3只有一个GPS(GPS模块内置指南针)和IMU,如果想追求完美,可以再搭配2个GPS模块和IMU,形成3个IMU(加速度计+陀螺)+GPS+指南针的三套IMU和GNSS模块,配合软件解析余度实现6路冗余导航系统。在飞行中,系统通过先进的软件诊断算法对三套GNSS和IMU数据进行实时监控,当导航系统中的传感器出现异常时,系统立即切换至另一套传感器,保障可靠稳定的飞行表现。
A3标准版可通过另购两个IMU+GNSS升级套件升级至A3 Pro。

楼主:
BMD URSA Mini电影机是Black Magic Design刚刚推出的机型,那么对于这台暂时不在Ronin-MX支持型号列表里的电影机,云台对它的支持度怎么样呢?我们仅仅对安装重心进行了调节,使用云台默认的支持Red EPIC的参数,开机一次成功,云台工作稳定良好!
当然由于缺少相关的附件(DJI暂时没有发布),如:相机电源线、快门线、视频输出线等,我们暂时无法让这套系统真正工作起来。尽管不能进行真正的航拍,但URSA Mini被Ronin-MX支持得还是非常稳定,没有任何震动和抖动的情况产生。至于在天空中的表现,请大家通过下面这个测试短片来了解!

这是一次非常超前的测试,相机不在云台的支持型号里,DJI暂时还未完成相关附件的发布。因此不能向您展示拍摄内容,敬请理解!这个测试的初衷,是验证M600+如影MX云台+URSA Mini是否是合适的搭配。相信看完这个短片,大家心里是有数的。

请观赏M600搭载URSA Mini电影机首飞测试视频:
测试内容包括:留空时间、云台控制功能、机动性能等。

楼主:
6月24日的清晨,重庆的状况是这样的……

那是不可能的……

但却是这样的:

糟糕的天气使得我们受迫取消了M600的试飞体验活动。天气预报提示未来几天仍然有雨。充满的电池我们希望它发挥作用,而不是等待自动放电。我们在等待一个时机,在雨水渐少的时候,我们准备冒雨把M600飞起来!
在上一次的试飞中,给大家看了M600+URSA Mini相机的组合!URSA Mini这台电影机对许多朋友来说,可能还很陌生,一来是最新发布的新机型,二来大家用得最多也最为熟悉的还是佳能的5D系列。为此,我们准备了一台5D2相机来与M600搭配。
安装5D2相机到Ronin-MX云台上,只需使用Ronin-MX云台标配的附件即可,无须另购其他辅助安装零件。详细的安装方法,我们会在近期另文介绍。在这里我们直接向您展示安装后之后的效果。

整体看上去显得简洁、专业,因为看不到杂七杂八的线暴露在外面。
这就是一体机和DIY机器的最明显区别。

5D相机和如影MX的搭配可谓是天然匹配,调好重心,并在App里把云台参数设置成单反相机就可以投入使用了。
如影MX提供给用户的可调节重心的“机关”非常多,调试起来非常容易,而且灵活。
安装好后的外观也给人以专业可靠的感觉!

搜完星后,就可以升空了。轻推油门,毫不费力的就腾空而起。螺旋桨发出低沉的声音十分悦耳。

收起脚架,云台的YAW轴可以进行360度不限圈旋转。
你可能想问:相机的图像信号如何传到飞行器上的数字图传的。如影MX的YAW轴滑环并不具有传输相机图像的功能。
因此有两种方法可以采用,一是用HDMI线直接把相机的图像输出传输到M600上的高清数字图传输入口,这个方法成本低廉,但会影响云台YAW轴360度不限圈转。
另一个解决办法是使用DJI的SRW-60近距图传,它可以在10米范围内通过无线方式实时传输1080高清图像。我们用的是这一套系统。

如影MX云台挂接在M600上后,其使用方法和小悟挂X3/X5云台完全一样。
如影MX云台同样具有:跟随和锁定模式等,这几种模式通过App界面来选定,方法同小悟。
并且可以通过遥控器左上角的拨轮来控制云台的俯仰和旋转,通过自定义开关进行功能切换。完全和小悟的使用一模一样。
此外,还可以像小悟那样增加副控。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M600的飞行姿态稳重中不失灵活。
在进行激烈的飞行姿态变化后,能够迅速恢复稳定的悬停状态,A3飞控出色的性能表现功不可没。此外,如果你在空中转动了云台的方向,当你在放下脚架准备降落前,云台会自动归位后,脚架才会自动放下。这一贴心的设计,能够避免在某些角度脚架会碰到云台的可能。

这是冒雨飞行需要付出的一点代价,不过好像并没有对M600造成任何不良的影响。

意想不到的是,有好心的模友为我送来了一个不错的点子……

【M600+5D试飞录像】

5iMX评测室最新测试内容:大疆M600电影级航拍器挂载佳能5D2+1740镜头试飞测试。21寸螺旋桨、52V高压驱动,无与伦比的空中芭蕾,用两个字形容:美妙!

楼主:
6月29日,5iMX联合蜻蜓航拍俱乐部举办了一次大疆最新专业影视级航拍飞行平台M600的众测体验活动。原本这次活动应该庆上周举办,但是由于天公不作美只得无奈改期。今天的天气格外晴朗,久违的蓝天白云再度显现,让我们的活动能够得以顺利开展。

这次活动是大疆M600首次以有载荷、能干活的形式在玩家面前公开展示,并非较早前的实验性的试飞。除了5iMX的飞行专家进行了飞行表演外,我们还邀请到了经验丰富的专业航拍飞手代表来进行M600的试飞体验,我们会在后面的文字中向你曝光专业飞手的试飞感受。当然我们的活动除了能让到场玩家看到M600外,也少不了其他几款友商的最新机器来助场,包括有:小米无人机、零度Dobby。你将在我们的体验活动花絮视频中看到这些机器的现场飞行表现。

以下是来自活动现场的花絮。

M600和精灵4放在一起,精灵4明显要小得多,当然,精灵4并不是最小的,因为我们还有……

最大的机器和最小的机器齐聚一堂的盛况也是难得一见!
最右边的小不点才是最小的,它是零度的Dobby。
用心的你一定还注意到了,画面中还有一台米粉最爱的小米无人机。

接下来由5iMX的飞行专家Jack老师为在场的朋友讲解M600的最新特点和最新功能

M600搭配Ronin-MX后可实现YAW轴360度无障碍连续旋转

那么相机拍摄的实时画面是如何从云台传输到机身上的高清数字图传的呢?
秘密就在Jack老师手握的这个配件上,它叫SRW-60G,是大疆设计的1080高清近距图传系统。
它的功能不是把1080高清画面传回地面,而是把1080高清画面通过无线方式传输到M600机身内的高清数字图传上,从而避免了HDMI线材的使用和缠绕问题。
采用这种方法之后,云台YAW的滑环数据通道变少了,因为只用于传输CAN BUS数据了,而不用传输HDMI信号,因此耐用性和可靠性都会获得一定程度的提高。

通过这张照片你能看到M600的实际尺寸还真是比较大

小伙伴们对M600满腔的好奇心今天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大飞机”的确更吸引人

分别打开M600和Ronin-MX云台的电源

Jack老师正在进行起飞前的检查

您乘坐的M600航班很快就要起飞了,还没有登机的旅客请尽快登机……

放手悬停的“稳”

动如脱兔的“狠”

接下来由知名航拍飞手笑笑试飞M600

看,天上有灰机……

此时,由笑笑操控的M600稳定升空

笑笑不时与小伙伴交流飞行体会

他说,M600有三个他特别喜欢的点:
1. M600可以飞得很慢
2. M600可以飞得很直
3. 操控起来有一种特有的稳重感,完成细腻的拍摄动作感觉十分自如

M600体积虽大,但是尾箱稍大的SUV还是能装下,甚至连机臂都可以不用收折起来

没有SUV怎么办?M600的机臂收起来后,放入轿车的第二排座位也是轻轻松松!

“6电升空”是哪些人心头的痛?

不得不说,M600的“6电升空”设计的确超出了一般人的接受范围,一是高昂的电池价格,二是维护管理方面增加的负担,之所以不好接受,也完全符合一个正常客户的第一反应。

M600定价29999元,性价比还算不错,要知道这是一台能载动RED EPIC相机的重负载飞行平台,而且它是一体机,这意味着它基本上是免装免调到手能飞的全配完整产品。

M600已在工厂完成了DJI最新A3顶级飞控和LightBridge2高清数字图传的安装和参数初始,标配了一个带有SDI和HDMI输出接口的遥控器,该遥控器同时也是高清数字图传的接收机。

此外,M600能够与DJI最新的Ronin-MX云台对接,以实现相机和镜头的“全兼容”,即使是搭载EPIC相机也能够拥有敖人的16分钟续航时间(这一记录目前还没有被预算相当乃至于价格数倍于M600的同级别机型打破过);还能够通过转接器来兼容老式的Z15系列云台,以实现旧型号产品继续发挥价值;不仅如此,M600还能够安装X3/X5/XT系列云台,以实现高达37分钟的最长作业续航时间!

长航时至少能带来两大好处:
1. 你能够用这个长航时航拍平台来完成过去难以完成的“延时”航拍。我曾借助精灵4的长航时特性尝试延时航拍,可以获得至少20分钟的有效素材,再最终加速成5秒左右的加速回放画面,获得“延时(又称间隔)”拍摄的效果。在采用M600平台后,你可以挂载X5甚至是X5R来完成这种特效拍摄,从而获得极佳的画质。而如果你想用小悟挂X5或X5R来拍摄延时,那么对不起,小悟的续航时间不足以让你获得足够多的素材。

2. 长航时意味着你可以拍摄更多素材,而不必频繁更换电池。举例来说,过去你用小悟PRO飞一块电池的时间,从起飞就开始记录,大约能产生14分钟左右的素材。而当你用M600挂X5相机飞行时,则可以获得约至少30-35分钟的素材。也就是说,M600用一趟电池就能拍摄的素材量,小悟需要更换2块电池才能拍摄完。如果你飞行的是老式的DIY 6、8轴机器,其平均正常作业时间也只有紧张的8分钟左右。那么M600飞一趟,相当于这些DIY机器要飞多少趟呢?那么又需要多少电池来维持这些DIY机器的正常飞行呢?

M600这些特性看起来都非常吸引人。不过当你注意到M600需要同时安装6个电池才能飞行的时候,或许会产生退出这场豪华“游戏”的念头。真是如此吗?
M600对于电池的使用规则是把6个电池分为A组和B组,A组和B组均为3个电池并联形式,然后再把A组和B组串联起来,即3S2P形式。如果仅仅像DIY那样简单粗爆的做3S2P显然不妥,DJI为此设计了专门的电池管理系统。

这套管理系统能够实时监控每块电池的容量、电压、性能。当有电池出现问题,或不符合工作条件时,在飞行中则进行热切换(屏蔽)以保障飞行安全;在地面时,会禁止飞行器起飞。由多路电池和电池组管理系统组成的冗余供电系统,也是M600在设计上的精华所在。

管理系统还允许电池一开全开,一关全关,使开关机步骤变得像使用一块电池那么简单。M600采用的电池是TB47S或TB48S电池,这些被称为智能飞行电池的内部,也同样集成了一个复杂的管理电路,该电路监测的是每一颗电芯的工作状况。当这一套由电芯级到模块级管理电路发挥作用时,你将得到一个十分可靠的飞行器供电系统,给你带来强大的飞行信心。

回顾DIY无人机大行其道的阶段,那些因电池问题导致炸机的情况还是比较普遍的,很多情况下要么是电池性能下降没能向用户提供及时预警,要么是用户对剩余电量判断的经验不足。然而这些“隐患”,随着科技的进步,会被逐步降低。

此外,M600的6个电池平均分布在飞行器中心盘的内部,使得M600的重心稳定,不会像过去DIY的机器那样因为电池的安装位置变化而变化。专用的电池卡槽也确保了6个电池安装固定的稳固性,从机身上拆装这些电池也十分便捷 。

M600标配了两个充电器和两个电池管家,可以在无人值守的情况下,自动完成6个电池(事实上两个电池管家一共可提供8个充电端口,可同时接入8个智能飞行电池)以及两个遥控器的充电。

TB47S电池的容量是4500mAh,能量密度是99Wh,这意味着如果你要带着M600乘飞机,那么它的电池将被允许携带上飞机,这是符合民航规定的电池容量。

当然,我们并不建议一般个人玩家使用M600,因为它的体积大、重量大、飞行风险也相对较高。但对于以航拍为职业的专业团队来说,M600是个不错的选择,投资一套M600的花费有可能还不及一台相机和镜头的零头。新设备带来了更高的拍摄画面稳定性、更广阔的相机镜头兼容性、更强大的负载能力、更长的续航时间、更安全可靠的飞行性能,这些都能使你的业务水平迅速跑到同行的前列。

回到主题上来,如果你真正在意的是业务水平的提升,以先进设备提升生产效率和生产质量,那么M600的6电升空设计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烦心事!反而这一设计带来了更高的可靠性,称之为迈向航拍新境界的坚实基础一点也不夸张。更何况,M600还有那么多领先的优势。

【M600众测体验活动的花絮】

M600的实际飞行操控感受究竟如何?
有几个点可以和大家分享:
  • A3飞控是一款宣称能自适应飞行器的飞控,也就是说理论上不需要调参,当然也并不是所有参数都不需要设置,而是那些会影响飞行稳定性的重要参数(如感度值)不需要设置了。如果您关注过“5iMX模友团”公众号前几期的内容,应该对M600空载试飞,以及M600搭载RUSA Mini试飞视频还有印象,乃至于本次众测活动搭载佳能5D2相机试飞,我们用的飞控参数都是一模一样的。也就是说,A3飞控很好地适应了M600的负载变化以及重心变化。
  • M600操作方法以及App界面和小悟、精灵4大同小异,意味着如果你过去曾飞习惯了小悟和精灵系列,那么当切换到M600平台上后,会产生这是一台被放大了的小悟的错觉。无论是起落架的收放,还是飞行模式的切换,以及云台模式的切换,都和小悟一模一样。甚至你还能像小悟那样,为M600准备一个副控来单独控制挂接在M600上的云台。
  • 小悟和精灵系列所采用的陀螺传感器的等级据我们试飞后的体会,猜测是不一样的。小悟和精灵的操控手感十分灵敏,杆量上的细小动作会被“放大”成姿态意图。飞惯小悟/精灵再飞M600,会立即感觉到M600的操控反馈更加细腻精准。在完成恒定慢速飞行这种简单动作上,M600比小悟和精灵更有优势,这意味着用M600完成摇臂镜头的拍摄会更加像一部精密的摇臂,而不是一台不太容易稳得住的飞机。
  • M600能够飞很直的航线。
  • M600的协同转向操控手感特别顺滑准确,飞行姿态自然流畅。
  • M600的起飞和降落姿态稳定,尤其是全速降落时,飞机没有明显的颠簸感。
  • M600还有一个细节设计很人性化。当脚架处于放下状态时,云台的YAW轴只能在正负35度范围内转动,避免云台碰到脚架。而当飞行中脚架处于抬起状态时,如果此时云台方向正处于会碰到即将放下的脚架的位置,那么在脚架放下前,云台会自动调整到初始位置,以避免放下的脚架碰到云台。

网友:
擦。。。坑爹啊,我这么前

网友:
占楼14,后面保持队形

网友:
占楼到数第一

网友:
好像超过7公斤的大飞机,很多地方都要申请才能飞吧?

网友:
大赞,貌似各种跃进,希望dji能够摆脱“样子货”的魔咒。。。

网友:
“A3飞控是DJI的新一代飞控,标配的A3只有一个GPS(GPS模块内置指南针)和IMU,如果想追求完美,可以再搭配2个GPS模块和IMU。A3标准版可通过另购两个IMU+GNSS升级套件升级至A3 Pro”

想问下,再购买2套就是说3个IMU,6路冗余。要是没钱,能不能只买一套,组成2个IMU,4路冗余?官网上也没说可不可以。楼主帮问或者测试下呢?

网友:
算下价格:(全部官方商城价)
M600挂X5             29999+1099(X3转接支架)+13499(X5带DJI镜头)=44597    如果再加上2套IMU那就是50595
M600挂如影MX      29999+9999(MX,相机自备)=39998   再加2套IMU就是45996

D-RTK还没上市还不知道价格。一套TB47S电池是5199还不带充电器,出去干活至少准备5套电池吧。然后还有副控。
如果挂A7S2奔着十万去了。

网友A:
机器,飞控,相机基本算是一次性投资,至少可以用长久点
电池是真坑,挂上云台再加上RED之类的重型机器
按这个电池的容量和用量一般拍片一天也要个十多组吧,每组六块,价格简直酸爽
而且电池还是损耗品。

网友:
上下晃得确实太明显了

网友:
哎 空载才半小时。垃圾

网友:
低空猛兽

网友:
能聊聊和150块的APM有啥区别不?

网友:
云台呢云台去那里了!

网友:
30多分钟,6个电池,并不说明什么。
如果是1个电池,30分钟,那还算nb
另外,没挂云台和相机,满载荷,不悬停,正常作业,估计就是20分钟以内了。

网友:
  把电池 分开来 —— 也算是个 办法 。
其实——DJI——还是应该使用 通用电池 才好 。。

拍摄队伍:到达 另一个 城市,无需携带电池 。。
直接在 该城市 租用 六个 6S 6000mAH
————的通用航模电池=OK=。

那么结论就是:本次M600的空载测试,采用综合飞行手法,
其留空时间约为31分钟!】——搞半天是 空载 31分钟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机器,飞控,相机基本算是一次性投资,至少可以用长久点
电池是真坑,挂上云台再加上RED之类的重型机器
...

  最初 俺还没 仔细看 3并2串,为何不 设计成 单独对应 一个电调马达 ??
一个电池 单独对应 一个电调马达 是最简便、也是 很可靠的方式 哦 。。。

3并2串=>万一:某一片电芯 内部短路 就会 拉低整个电池组的 电压 ,而且
还会 被其它电池的返灌电流——加速 烧毁这一片电芯 ,乃至 电连接板 。。。
一个电池 单独对应 一个电调马达 是最简便、也是 很可靠的方式 哦 ——
【前题是:六轴马达 坏掉一轴 仍然 可以 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最初 俺还没 仔细看 3并2串,为何不 设计成 单独对应 一个电调马达 ??
一个电 ...

想法不错,那么飞控从哪块取电呢?
而且六块电池无法保证所有的电耗都一致,只能按照短板规则来定时,减少了留空时间

网友:
电池啊电池。

网友:
口水都流出来了  马上就去抢银行 抱一台回家 等着

网友C:
相反我根本不关心这货的留空时间10分钟够用。我就关心整机的震动控制的怎么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法不错,那么飞控从哪块取电呢?
而且六块电池无法保证所有的电耗都一致,只能按照短板规则来定时,减 ...

  飞控 取电  是 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了。而且 可靠性 提高 6倍 。

六个 独立的电池,六个 二极管:单向 供电 给 一个 双并 DC/DC

这个 双并 DC/DC 任何坏一个 飞控都 有电。。6个电池 只要任何一个是 有电的 飞控 就会 有电。。。(6倍 可靠性 哦)。。。
——————————————————————————
因为允许 坏一个 马达、电调、电池——仍然能飞,所以 留空时间
事实上 最多 差异 1分钟 左右  。廉价而 通用的 电池 也不怕 轻微过放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飞控 取电  是 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了。而且 可靠性 提高 6倍 。

还是那句……说得容易实现难
六块电池电压都不一样,如何让六个并联给飞控供电啊?就算接二极管也会因为电压差烧掉吧。

网友:
36V以上可以要人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那句……说得容易实现难
六块电池电压都不一样,如何让六个并联给飞控供电啊?就算接二极管也会因 ...

看来你 不熟悉 电子电路。。。

有 六个:二极管隔离,只要 任何一个电池 是正常的
DC/DC 变换器 就可以正常工作。飞控系统就不会断电。

很简单的电路而已,价格也很低廉  六个二极管 共 0.6元 人民币
千万别 被 DJI 虚高的价格 蒙蔽 。。。其实不难。。。

网友:
M600就是厉害,但是电池的续航不是很理想

网友:
希望不是样子货。。。

网友:
太棒了,是颂华哥哥在搞吗?

网友:
原来她自转也会划圈的喔,露怯了......

网友:
看了,俺的s900可以退休了

网友:
M600的声音很销魂,确实是好机,再配个三余度飞控,估计会成为后续电影航拍的标配

网友:
老板,下次你们搞活动能通知一下么,哥们就在这附近,来给你们扎场子~

网友:
我数数占几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相反我根本不关心这货的留空时间10分钟够用。我就关心整机的震动控制的怎么样

说的是重点中的重点

网友:
大疆坑外行,这路到底能走多远?

牛B吹的PIA PIA的,对于装了好几台机器的我来说,自从想图省事买了大疆套机以后,就一直想半价出掉,有想要的联系我S1000+  Z15GH4云台  A2,闲置中,从没用它拍过片,想要的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