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250配置

楼主(2016-06-15):
请问电机用什么牌子的好?我飞固定翼都用朗宇的拉力大电流小又抗艹,不知道用朗宇好不好?

网友A:
个人觉得朗宇不错,同级别电机功率似乎高一些。
其余配置建议2205电机,20A电调,6寸两叶硬桨,600mw图传,欧姆威或者飞鲨天线,600线摄像头,1300毫安3S电池。飞控的话个人用sparky和naze32,感觉sparky顺滑一些,可能naze没调好的原因,很多人说F3,没用过不好说,要便宜就用CC3D老款。
这个配置不暴力,比较均衡,电机是容易炸坏的部分,一步到位不太可能,等你练的差不多了电机的动平衡也很差了,但是记得一定买正反丝各一对,飞桨很烦人。电池也可以选4S,但是爆发力太高不知道你能不能一下适应。电调的牌子我不好说,一直用好赢,质量还可以。图传我用的是那个小的600mw,好像是TS5828,自己加了散热板。天线的话就不要省了,飞鲨有保护罩,欧姆威没有,但是我觉得效果是差不多的,要用欧姆威就自己做个保护罩子。摄像头你可以去安防设备那里买,有很多微型的600线,还带夜视,很小很轻,不过一般电压是5V的,可以直接从飞控取电。另外建议使用分线板,PCB集成固然好,但是电流猛增的时候摄像头和图传有可能烧毁。另外记得加尾灯或者头灯,炸鸡的时候比较容易发现,也可以装报警器,多合一可以开关报警的那种。

网友:
我有全新的银燕RS2205电机 , 参加迪拜穿越机比赛用的也是这种电机。可以便宜出给你 反正我也是闲置着,有意加3253317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朗宇不错,同级别电机功率似乎高一些。
其余配置建议2205电机,20A电调,6寸两叶硬桨,600mw图传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