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友们推荐一个录像设备

楼主(2016-06-15):
本人用的独角兽第一代机架,稍作改动,我的电池在背上,螺旋桨朝上,6寸桨,下面是没有脚架的。因为天线在前面,摄像机没法安装,想找一款小型的,大家谁推荐一下

网友A:
808不就很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8不就很好用吗

全名是什么?

网友:
这机布局。。。怎一个奇葩了得

网友:
你搜808摄像机就可以

网友B:
你把机头作机尾,升降,副翼,方向都反向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机头作机尾,升降,副翼,方向都反向不就行了?

不想改机了,已经改过一次,找个合适相机就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想改机了,已经改过一次,找个合适相机就行

遥控器设置正反而已,是改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设置正反而已,是改机?

按你说的需要把摄像头改反方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