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直升机练习的条件反射问题

楼主(2016-06-15):
目前练悬停阶段,对尾是算勉强过关了,可以稳住,对头就很难,侧面我是没有练直当成对尾来操作是没问题,侧面时,我只是自已在大脑里转换视角,当作自已是站在尾部当成对尾,完全没问题,可对头不行了,练的时侯,是应该在大脑转换视角还是应分开练习,不能都转换成对尾?

网友:
多练模拟器自然就好了

网友:
就是练,条件反射。

网友A:
什么叫条件反射,就是要你多练,自然就条件反射了,对头不难,侧面感觉还难些,模拟器肯真机交互练习,方能成大器

网友:
我到认为练悬停还是用真机。。。堆时间吧,功到自然成。即使以后练3D了,悬停还是不要放下,这是一种手感训练吧,我暂且这么理解。

网友:
如果你是美国手,机头对右侧练好了,对头就差的不多了。日本手反之。

网友:
入门4面悬停舵面反应在模拟器上练到不错舵就好了飞真机几乎就不会炸,悬停炸机一般都是打错舵角度大了一紧张就炸了。

网友:
對頭,都把它當成對尾來練,

怎樣練?

左右兩側都練好了之後,從左或右,隨你喜歡,

左側再側多一點,練一下,然後左側再側多一點,然後左側再側多一點,然後左側再側多一點直至對頭,

右側也是,側多一點再側多一點,直至對頭,

然後就左左右右隨便轉來練,這是基本功,不能馬虎

网友B:
我是一直想象座舱视角,就这么练,最后就形成条件反射了,对头开始漂移很大,时间很短就要转回来,然后慢慢就能对尾出去对头回来了。直机真练起来挺枯燥的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指导,看来只有多练功到自然成

网友C:
不管任何方位都要盯著雞頭
方向感才會建立
我剛改美國手時是在雞頭罩黏上兩個眼睛
對頭時就一直跟他大眼瞪小眼
覺得不對就轉方向到對尾
一天就會了

网友:
对头21个小时,应该就差不多了

网友:
继续练模拟器 哦也

网友:
怎么练都行,最后都是条件反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条件反射,就是要你多练,自然就条件反射了,对头不难,侧面感觉还难些,模拟器肯真机交互练习,方能 ...

我觉得右侧难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管任何方位都要盯著雞頭
方向感才會建立
我剛改美國手時是在雞頭罩黏上兩個眼睛

是的,参照基准一定要确定,即使以后飞3d,参照物还是机头。这样打舵才不会乱。

网友:
我觉得对头停,难在副翼舵,练到左右侧不迷了,自然就会了

网友:
左分析右分析。最后回头一看,还是飞起来的练习时间决定了熟练程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一直想象座舱视角,就这么练,最后就形成条件反射了,对头开始漂移很大,时间很短就要转回来,然后慢慢 ...

我也是这样理解的,否则就只能装个摄像头飞第一人称视角了。

网友:
这种东西没有技巧可言,就是练,慢慢来,功到自然成

网友:
小学有篇课文叫卖油翁:熟能生巧

网友:
11楼的方法挺好

网友:
好文章,有收获,有启发……

网友D:
我当年练好对尾以后其他三个方位一直反应不过来,后来有一天飞了下四轴,因为不用担心炸机可以专心想操控方式,然后恍然大悟,之后对侧对头一个月完成

网友:
正反。桐桐都是对尾。。。很快。很快。特别反面。一定也要当成对尾。很快就可以4面了。1周不到吧

网友:
悬停。。拿带6轴自稳的玩具多轴或者977之类的来练更好,6轴模式能留够反应时间,还各种耐摔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当年练好对尾以后其他三个方位一直反应不过来,后来有一天飞了下四轴,因为不用担心炸机可以专心想操控方 ...

用4轴练习确实有很大帮助

网友:
在大脑里转换视觉,这个比直接形成条件反射还多一步,需要大脑分析,条件反射应该是不需要大脑分析,眼睛看下就马上可以操作。

网友:
加强练习。我飞7年了,四年停还是有时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