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3设置,刹车,及怠速问题!

楼主(2016-06-15):
情况是这样,怠速刹车都已设置好,
我的遥控器,推油门时要推到一定程度电机才会转,在遥控器上的刻度,大致在第一个刻度的一半电机才会转,那么问题出现了,我设置好怠速,一解锁电机就开始转,这样是正常的,但是,我一推油门,当推到还没使电机转动的刻度时,刹车起作用了,在怠速正确运转下,刹车也同时在工作,导致电调也被烧了一个!请问这种状况如何解决,是调遥控器上,一推就让电机转吗?

网友A:
听得很模糊的感觉。。。
大致上你要重新校准电调行程。。。你的问题如果我理解的没错,就是怠速太高,比油门控的油门最低点高很多,导致了怠速和遥控油门之间有冲突,怠速没事,一旦 你开始从低到高推油门,有一小节油门比怠速更低。。。导致的问题

网友:
降低怠速,或者很简单调整遥控。的油门负行程最低点,比怠速略高一点点。。。其实一般怠速就是油门最低点,不知道你这个问题是怎么形成的。。。仔细排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得很模糊的感觉。。。
大致上你要重新校准电调行程。。。你的问题如果我理解的没错,就是怠速太高,比油 ...

怠速在飞行中到底有什么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怠速在飞行中到底有什么用

首先降落后有怠速你会100%记得锁飞机让飞机停转,去拿飞机的时候无意中碰到油门误伤自己的概率基本没有。没有怠速降落后飞机停转,但是随时推油门都能升空。容易伤人

其次,空中有时候高空翻滚各种动作,需要小油门来完成,如果没有怠速小油门稍微不注意手滑吧油门拉倒最低就停转,停转状态下无法控制飞机姿态。如果有怠速,即便飞机油门到底了,依旧可以控制飞机的方向升降副翼。随时可以加油门走人

个人认为怠速利大于弊。。是必须开启的

网友:
飞控上的油门最小值不对。

网友:
set min_check 指令,自己测下起转的数值,估计比较低

楼主:
刹车又起什么作用

网友:
在控精度足够的情况下,min_check 设置1005 ,那是相当的灵敏。前提,启动点是1000

网友:
看克瑞尔驺,优酷搜索:krellzou ,2016年4月18日的视频《CF固件的电调校准和min_throttle、max_throttle、min_command等的含义》

网友:
引用 楼主:
怠速在飞行中到底有什么用

Airmode 空中0油门保持怠速,保持飞机姿态不会因为停转失去平衡 PID强制作用依旧工作

网友(2018-05-14):
大家都开怠速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