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延长无人机锂电池的寿命

楼主(2016-06-15):
现如今主流的无人机电池大部分为智能电池,我们也曾介绍过智能电池该如何保养,今天我们来介绍无人机电池中,最为普遍的锂电池该如何保养,如何延长其使用寿命。
一、不过充

这个对于充电器有要求,有些充电器在充满以后的断电功能不完善,导致单片电池充满到4.2V还没有停止充电,另外,有些充电器使用一段时间以后,因为元器件老化,也容易出现充满不停止的问题,因此,锂聚电池充电的时候一定要有人照看,当发现充电时间过长时,要人工检查充电器是否出现故障,如果出现故障要尽快拔掉电池,否则锂聚电池过充的话,轻则影响电池寿命,重则直接出现baozha起火。

另外提醒大家,充电时一定要按照电池规定的充电C数或更低的C数进行充电,不可超过规定充电电流。

二、不过放

电池的放电曲线表明,刚开始放电时,电压下降比较快,但放电到3.9~3.7V之间,电压下降不快。但一旦降至3.7V以后,电压下降速度就会加快,控制不好就导致过放,轻则损伤电池,重则电压太低造成无人机炸机。有些模友因为电池较少,所以每次飞都会过放,这样的电池很短命。策略是,尽量少飞一分钟,寿命就多飞一个循环。宁可电池多买两块,也不要每次把电池飞到超过容量极限。要充分利用电池报警器,一报警就应尽快降落。

三、不满电保存

充满电的电池,不能满电保存超过3天,如果超过一个星期不放掉,有些电池就直接鼓包了,有些电池可能暂时不会鼓,但几次满电保存后,电池可能会直接报废。因此,正确的方式是,在接到飞行任务后再充电,电池使用后如在3天内没有飞行任务,请将单片电压充至3.80~3.90V保存。再有充好电后因各种原因没有飞,也要在充满后3天内把电池放电到3.80~3.90V保存。如在三个月内没有使用电池,将电池充放电一次后继续保存,这样可延长电池寿命。电池保存应放置在阴凉的环境下贮存,长期存放电池时,最好能放在密封袋中或密封的放爆箱内,建议环境温度为10~25°C,且干燥、无腐蚀性气体。

四、不损坏外皮

电池的外皮是防止电池baozha和漏液起火的重要结构,锂聚电池的铝塑外皮破损将会直接导致电池起火或baozha。电池要轻拿轻放,在飞机上固定电池时,扎带要束紧。因为会有可能在做大动态飞行或摔机时,电池会因为扎带不紧而甩出,这样也很容易造成电池外皮破损。

五、不短路

这种情况往往发生在电池焊线维护和运输过程中。短路会直接导致电池打火或者起火baozha。当发现使用过一段时间后电池出现断线的情况需要重新焊线时,特别要注意电烙铁不要同时接触电池的正极和负极。另外运输电池的过程中,最好的办法是,没个电池都单独套上自封袋并置于防爆箱内,防止因运输过程中,因颠簸和碰撞导致某片电池的正极和负极同时碰到其他导电物质而短路或破皮而短路。

六、不着凉

这个原则,很多飞友会忽视。在北方或高海拔地区常会有低温天气出现,此时电池如长时间在外放置,它的放电性能会大大降低,如果还要以常温状态时的飞行时间去飞,那一定会出问题。此时应将报警电压升高(比如单片报警电压调至3.8V),因为在低温环境下压降会非常快,报警一响立即降落。再有要给电池做保温处理,在起飞之前电池要保存在温暖的环境中,比如说房屋内、车内、保温箱内等。要起飞时快速安装电池,并执行飞行任务。在低温飞行时尽量将时间缩短到常温状态的一半,以保证安全飞行。

一般的无人机锂电池价格并不贵,但是却存在相当眼中的安全隐患,大家在购买时建议购买有一定知名度的电池。

网友:
那么问题来了

比如电池现在已经飞到3.9V了 我一推油门电压就下降到3.7 关闭油门就上升到3.9 如果我要保存电池 我是3.9保存还是继续放电到3.8V呢?

还有 我使用的是A9 Plus充电器  我的电池全是格式的 支持5C充电 我一般外场想快点推荐几A充电最安全最快速?  如果在家 几A充电最好最保养电池?还是充电电流越小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