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翼,想说爱你不容易

楼主(2016-06-15):
搞了架1.2的飞翼,手抛,忘了螺旋桨了,四道疤痕,打舵秒炸,上来就炸坏了,临时修补,舵机反向,起飞了,绕了一圈,降落收油门,桨还是瞬间断了,这还是用桨保,要是不用,电机都没了,2200 3s,2212 8060,A3飞控 银燕9克舵机,第一次飞固定翼,重心还好,就是有点沉,这秒炸炸得我信心都没了。感觉还是固定翼轻了好飞,又安全,我的epp f3p扎炸多少次都没问题,打到桨也都是小伤,转速低,很好玩。

网友A:
飞翼也觉得很冤枉呢,都怪主人太粗心,又没安全意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翼也觉得很冤枉呢,都怪主人太粗心,又没安全意识。

恩,是粗心了,但飞翼这设计,岂不是每次降落都要断桨啊,完美降落不是此次都有的啊。

网友:
第一次飞炸 很正常

网友:
设置电调刹车有效减少断桨

网友:
用小点的桨吧

网友:
无动力飘降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是粗心了,但飞翼这设计,岂不是每次降落都要断桨啊,完美降落不是此次都有的啊。

飞翼设计是用折叠桨的哈

网友:
飞翼重心最重要,试好了重心,舵量不要太大,很小就能飞。我也是秒炸几次换成涵道,又惨炸。上天十秒,还没来得及修复。玩固定翼就是要有耐心

网友:
从描述前面几次根本就是纯新小白才会犯的错误。跟飞机有什么关系。。。。。。。。。。

楼主:
固定翼第一次飞,之前一直玩穿越跟直机

网友:
飞翼重心调好了还是很好飞的

网友:
我这个飞翼我飞过  很好飞啊   用桨保就不会断桨了

网友B:
飞翼用直桨动力和效率会有明显提高。
需要注意的是电调要设置刹车,这样关闭油门的时候桨受机翼表面气流的影响,基本都是在水平位置停下来的。
不过这时候飞翼只能是处于小角度的下滑状态,如果推杆俯冲桨会直接暴漏在加速的气流之中,有可能会改变水平的位置,所以用直桨降落的时候尽量避免推杆加速俯冲。时刻注意螺旋桨是否处于水平位置,位置改变要及时复飞防止落地折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翼用直桨动力和效率会有明显提高。
需要注意的是电调要设置刹车,这样关闭油门的时候桨受机翼表面气流的 ...

领教了,谢谢

网友:
用刹车啊

网友:
螺旋桨用o圈或者折叠桨。起飞不熟练的话可以弹射

网友:
先飞个飘飘机过度一下。

网友:
只要设备没问题,就是操作的问题。看了描述感觉不是机机的问题么,感觉机机好冤枉!手抛飞机,安全第一,全在自己掌控。要多练习就可以,但不提倡降落时手接。

网友:
习翼也觉得很冤枉啊,主人,你起飞前都不在地面上校准吗?

网友:
惨烈,保重

网友:
飞翼要么搞个休闲飞的电机来装那就来得及反应

网友:
飞翼飞熟了之后很刺激

网友C:
飞行之前要检查,这都是血淋淋的教训
另外,1.2翼展的飞翼完全可以飘飘的降落,不伤桨。我的山寨胖子翼展1m,尾推,关油-滑翔-降速-飘落

楼主:
谢谢关注,固定翼不容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行之前要检查,这都是血淋淋的教训
另外,1.2翼展的飞翼完全可以飘飘的降落,不伤桨。我的山寨 ...

恩,看来你玩的很熟了,感觉固定翼,除了f3p以外都是靠速度提升力,我这里没有好飞场,就这一个小广场还都是树,看来这里玩的只能是mini级别的了。

网友:
手抛是技术活一直玩飞翼我用10寸桨飞胖头鱼也没打到过手

网友:
飞翼我个人觉得最难的就是起飞了。。起飞后什么都好说。所以我的天行者X6换成1680了~感觉还是常规布局的飞机起飞容易

网友D:
降落之前收油门就不会断桨了

网友:
飞翼起飞我一般是甩投,fpv重机倒抛。从没打过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翼也觉得很冤枉呢,都怪主人太粗心,又没安全意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降落之前收油门就不会断桨了

一样会断,风阻会让桨继续转动,而且速度不低,打到地面,再有个前进的力量一拉,有很高的概率会断桨,就算不断,桨尖磨损也很严重。所以飞翼适合草降,我的x5在草地从未断过桨,在水泥地面断过几次。

网友:
电调设置刹车了吗?用刹车,基本很快就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