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quadM4飞控有没有哪位有经验的给我指导一下

楼主(2016-06-15):
autoquadM4飞控有没有哪位有经验的给我指导一下我也刚买个但是玩不起来,飞得非常的不稳定~~~,几乎不敢离开地面,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不要用所谓减震神器什么的,做好动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所谓减震神器什么的,做好动平衡。

谢谢~~~,我用的就是最小的有刷电机的,请问你用的也是这种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用的就是最小的有刷电机的,请问你用的也是这种么?

不是,我装在大的4轴上了。默认的有刷电机直接导入官网上的quatos参数,连调参都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