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穿越机配置和重量

楼主(2016-06-15):
我的穿越机,电调银燕20a,银燕2204电机,重量670克,总感觉发挥不了2204电机优势,和我以前的1806电机差不多了,大伙的怎么样

网友A:
我觉得整机推重比在3-4之间比较合适
电机最大推力X4/起飞重量=推重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整机推重比在3-4之间比较合适
电机最大推力X4/起飞重量=推重比

我算了一下,我的推重比才2.5,2204电机,3s电池,6040的浆,这个配置正常吗

网友:
2-3比较软,拉力要实测商家给的不准,拉力和电机桨电池都有关系

网友:
用平头桨,上4s电池,爽死。哦对了,机架多大?

网友B:
670g有點太重了,先想辦法偷輕吧,6吋槳感覺是250以上,電池換4s改用6045平頭,這樣夠暴力了
只是電調20A要小心不要燒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670g有點太重了,先想辦法偷輕吧,6吋槳感覺是250以上,電池換4s改用6045平頭,這樣夠暴力了
只是電調20A ...

250机架,2204电机,用6040的浆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