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新上市的仓身15e试飞

楼主(2016-06-15):
最近新飞场盖好了,刚好新机装好,拿到新飞场试飞下配置如下:
空机:未来 corvus racer 540 epp 15e
电机:xxd2217kv1250
电池:3s1500
电调:40a 外加好盈ubec
舵机:银燕8g+12g
各位看官请看视频:

试飞结论:得益于前掠翼,飞机有不错的低速性能,这架15e比天翼15e稍大一些,飞行中没有laser那么猴了,性能蛮不错的,起落架超高,耐摔很多哈哈

网友A:
什么配置?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什么配置?

不好意思手机反应太慢看到啦,这款15E不是北西的吗?

网友B:
尺寸基本一样,翼面积要大一些,估计可以更慢一点...

楼主:
配置在1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手机反应太慢看到啦,这款15E不是北西的吗?

两架是一模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尺寸基本一样,翼面积要大一些,估计可以更慢一点...

是啊,确实是的

网友C:
我也有一架lz头像的飞机   静态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架lz头像的飞机   静态中

我也是,只飞了一次就舍不得飞了,绝版货

网友A:
请问能否透露一下价格?

网友:
给力,送给你一枚红心~!看帖是享受也是养眼,回帖是一种美德!O(∩_∩)O谢谢║真的很棒╠~感谢楼主分享!~ ...

网友D:
村长的场子么~啥时候还去

网友:
看录像,楼主是采用托盘+二指禅方式操控吧?不知这种方式对3D是否适合?还请楼主谈谈感受,多谢!

网友:
后三,看起来稳重哟

网友E:
顶楼主,好机子啊。想问下这个仓身机,机身里面有轻木加强没?飞着飘不?

网友:
好机,好技术,好飞场!

网友F:
飞的很好学习了,这个场地爽

网友G:
有点“北西”的味道。   有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能否透露一下价格?

为防止广告嫌疑,麻烦在官方店里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村长的场子么~啥时候还去

是的,周末没事的话就去飞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飞的很好学习了,这个场地爽

谢谢夸奖~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点“北西”的味道。   有链接吗?

北西的飞机就是他家给代工的,为避免广告嫌疑,这里就不发链接啦,他家店里有售的

网友H:
请问电池是多少放电c数呢?

网友:
又看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电池是多少放电c数呢?

是25c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25c的

网友H:
楼主请教一下ubec是干什么滴呢?电机如果换成郎宇2216的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请教一下ubec是干什么滴呢?电机如果换成郎宇2216的可以吗?

ubec可以给舵机升压到6v,力气更大,速度更快一些,电机用朗宇可以的

网友:
用3s1500 35c放电量可以不呢?

网友:
顶一个,技术好,场地好,飞机好,

网友H:
引用 楼主:
ubec可以给舵机升压到6v,力气更大,速度更快一些,电机用朗宇可以的

楼主,我安你的配置也装了一架,可是我就是不知道ubec怎么连接 可以麻烦你把你的照个发个给我看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我安你的配置也装了一架,可是我就是不知道ubec怎么连接 可以麻烦你把你的照个发个给我看看呢?

ubec的两根输入线接电池,输出线插到接收机上,然后电调的红线需剪断就可以了,把那个跳线帽装到6v的位置

网友H:
引用 楼主:
ubec的两根输入线接电池,输出线插到接收机上,然后电调的红线需剪断就可以了,把那个跳线帽装到6v的位置 ...

楼主这样的话是不是ubec需要单独的电源?还是直接接到电调红色那个线上?请问你用多大的浆呢?输出是插接收的油门通道?还是单独一个通道呢?
谢谢楼主回答,麻烦你咯!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这样的话是不是ubec需要单独的电源?还是直接接到电调红色那个线上?请问你用多大的浆呢?输出是插接 ...

我是直接焊在了电调的焊点那里,把热缩皮搞一个洞,焊上去即可,ubec的输出线任意一个通道都可以,接收机的每个通道,正负极都是相通的,我是1047的桨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是直接焊在了电调的焊点那里,把热缩皮搞一个洞,焊上去即可,ubec的输出线任意一个通道都可以,接收机 ...

嗯嗯,谢谢楼主细心解答,是不是接收就是要插5个通道?然后焊好电调,把红线剪,不要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H:
嗯嗯,谢谢楼主细心解答,是不是接收就是要插5个通道?然后焊好电调,把红线剪,不要是不是?

插几个通道看你了,我副翼分两个通道插的,再加上ubec就是6个插头,用y线的话就是5个

网友:
引用 网友I:
飞场真不错!!!

西安大峪飞场,昨天我在那儿飞了FMS-F3A。

网友:
引用 楼主:
插几个通道看你了,我副翼分两个通道插的,再加上ubec就是6个插头,用y线的话就是5个

谢谢楼主感激不尽!

网友:
引用 楼主:
插几个通道看你了,我副翼分两个通道插的,再加上ubec就是6个插头,用y线的话就是5个

ubec焊在T插热缩管那里?

网友:
15E飞成这样,很不容易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插几个通道看你了,我副翼分两个通道插的,再加上ubec就是6个插头,用y线的话就是5个

是这样吗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这样吗楼主?

建议焊在电调那边,焊在t插这边,线会经常动,时间长了怕会接触不良

网友J:
请教下楼主,好赢ubes什么意思,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教下楼主,好赢ubes什么意思,什么作用?

代替电调bec,更稳定电流更大

网友:
看出来了,楼主是厂家飞行测试人员

网友K(2016-07-22):
看了楼主的评价也想入手一架,请问楼主电机如果买朗宇应该哪个型号?另外手上有花牌3S1300电池能飞几分钟?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K:
看了楼主的评价也想入手一架,请问楼主电机如果买朗宇应该哪个型号?另外手上有花牌3S1300电池能飞几分钟? ...

朗宇2216/1250kv动力还不错, 3s1300大概5分钟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朗宇2216/1250kv动力还不错, 3s1300大概5分钟左右

谢谢。

网友:
好技术,好场地,好飞机。

网友K(2016-08-23):
把帖子顶到前面继续学习。

网友K:
请教楼主用的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螺旋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