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 你们精灵4用4k拍出来画面卡吗?

楼主(2016-06-16):
我用4k拍出来。转弯稍微急点就出现卡的现象。正常吗?

网友A:
会不会你播放的设备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你播放的设备不行?

你们用什么播放器?电脑配置肯定好。剪片子的电脑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们用什么播放器?电脑配置肯定好。剪片子的电脑

什么播放器,有些播放器放4k就会卡顿。
国内几个播放器,我用迅雷看看是不卡,其他一些什么类似快播的那种,都会卡。。优酷的也会

还是用国外专业一点的好

对了我电脑也是I7,独显,8G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播放器,有些播放器放4k就会卡顿。
国内几个播放器,我用迅雷看看是不卡,其他一些什么类似快播的那 ...

我的精灵4图传满格,就是花屏。

网友C:
你的电脑配置不够,最起码 i7CUP+16G内存+固态硬盘+好点的显卡,播放起来不卡,想要剪辑4K视频,3块固态硬盘阵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电脑配置不够,最起码 i7CUP+16G内存+固态硬盘+好点的显卡,播放起来不卡,想要剪辑4K视频,3块固 ...

我朋友做视频编辑,不管什么配置,他用5d2和三拍素材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朋友做视频编辑,不管什么配置,他用5d2和三拍素材

你誤會他意思了,他說的是影片後期處理配置。而你所指的應該是拍攝影片源吧? 如是的話,兩者是沒關係的。

网友:
30帧本来就不流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