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k120 可以换110的旋翼头么?金属的炸多了震动太大

楼主(2016-06-16):
莫名其妙的双桨。。。横轴 主轴已经全换,只能换旋翼头了
但是不想用金属的了,求助有人换过110的旋翼头么?

网友:
检查螺距连杆是否长度不一致。
金属比塑料优点就是生产精度高,像旋翼头这种追求高精度的还是用金属比较好

网友A:
伟力应该升级一下轴承才是正经事,金属十字盘出厂就巨大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伟力应该升级一下轴承才是正经事,金属十字盘出厂就巨大虚位

回各位,谢谢楼上各位回复,第一就是拉杆是死的无法调节,金属件极容易变形无法调拉杆炸鸡后很容易双桨,个人认为,如果定位在新手产品就应该全塑料,无法调拉杆,如果定位中高端就应该金属加可调拉杆才对,不应该还用塑料不可调的
现在是中联的限位炸鸡都给渣弯了,2s 配金属件实在不耐炸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各位,谢谢楼上各位回复,第一就是拉杆是死的无法调节,金属件极容易变形无法调拉杆炸鸡后很容易双桨, ...

K120是最不容易双桨的机了,横轴稍微弯曲点都不会有双桨。螺距拉杆为了保持长度一致,肯定是不能调节。设置成可调只会增加不必要的麻烦。
塑料件生产精度问题,有可能会有长度偏差,偏差不大是没问题的,但是炸机后如果塑料连杆明显弯曲变形的话,也会造成双桨。

限位杆炸弯掰回去就好了,炸断可能性较小。
2S机转速高,十字盘和旋翼头用金属是非常必要的,而且很耐用,我120飞大半年这两个东西还没坏过,不建议换掉。唯一坑爹的是桨夹,桨夹用金属不是错,错在不好换轴承,导致坏一个轴承就必须整个金属桨夹换。只有桨夹是需要考虑换副厂金属桨夹或977的塑料桨夹

网友:
应该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