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wc地面站2.2开启自稳办法

楼主(2016-06-16):
我看教程里有那个level的开关,可是我的地面站没有,飞机飞起来现在不能悬停,气压计也定不住,感觉跟没开气压计一样,求解

网友A:
angle把三个方块全点亮 常开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ngle把三个方块全点亮 常开就好了

多谢大哥,这个我开了,可是飞机还是不对劲,要么转圈,要么跑,我刷的2.2固件,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angle把三个方块全点亮 常开就好了

还有为什么地面站里有两个电机读数持续减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为什么地面站里有两个电机读数持续减小

油门行程这些有设置过么 没有的话都重新设置过 然后四轴自己的安装你自己检查检查有没有问题 电机垂不垂直这种 MWC的PID自己也可以试着调  调到合适的就很好飞了 桨最好做平衡 震动对四轴影响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