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穿越机 图传选择,会不会有延迟的?

楼主(2016-06-16):
本人打算装一台FPV250穿越机在论坛及X宝观望多时,再选图传及摄像头这个地方有点看不懂
    -就是说X宝上,图传大多都是发射模块+接收机卖的。。。
    -如:“TS832+RC832”
               这些是不是已经配套好的?不能够配其他的吗?
    -还有雪花屏也是配好牌子的吗?
    -一直不敢乱买,怕买回来之后全部压箱底。
还有现在250的配件都买的差不多了
就是动力电池这地方,250穿越机要多少mA的电池
   2200mA的电池 会不会重量和太大?

太重的话  在飞机上面再加上这两个会不会降低飞机的续航时间?
下面是我准备买的飞机配置

之前挑了两款遥控,本来是买AT10,外观和彩屏真心很合我心,今天早上看到又有帖子说失控了。唉,还是打消了念头。。。

所以选了另一款天地飞9II 超级版   只是看起来太金属了感觉像是掉色一样

飞控的话,没有打算买CC3D的,最早看上的APM,后来经模友推荐,最终决定F3(普通版)

机架有好几款QAV250 、GT-250 和ZX -250 , 其他两款价格有点高,以后再说。所以选了QAV250了
对于电机、电调、桨叶。其实并不知道,250应该用哪些牌子和规格的
所以直接买套装了
这一方面,我还会努力学习的。

还有请问一下,如果电调有好多牌子而且还有12A、20A。配大小不同的桨叶会有什么问题吗?
一般电调多少A,和电机多少KV值,和桨叶多大事有标配的吗?大了或小了,会不会因为抖动或不稳定什么的?
电池方面上面也说了,容量的大小应该如何做选择还有8C/25C的是什么,多少C会影响到什么吗?

最后就是 图传,看了很多帖子,都不一样。真心看不懂的。
对于图传和摄像头,看到有些人说买了航拍的来飞穿越,会延迟的什么的。
所以,希望模友推荐一套

网友A:
发送图传别买那个,太大了……

网友B:
干嘛不买银燕套装呢?全部都配套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嘛不买银燕套装呢?全部都配套好了

您这个是哪个?是不是连图传都配好了?
我没找到配好图传的,我上面那个就是在X宝找的。直接买套装的好像没有配图传的,而且基本都是CC3D的。有没有F3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送图传别买那个,太大了……

请问下,一般250穿越用的图传哪一种比较合适??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下,一般250穿越用的图传哪一种比较合适??

银燕套装太贵,慎买。图传可以用TS5823或Aomway 200mW mini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银燕套装太贵,慎买。图传可以用TS5823或Aomway 200mW mini

银燕套装到手飞才1260,你自己对比他那个价格哪个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下,一般250穿越用的图传哪一种比较合适??

买小号的那个,ts5823,这个经济,当然foxeer的图传有钱就入。7寸雪花屏建议别入,我之前买的压箱底了,说是高清,我飞的时候看的东西是模棱两可的,有钱直接入小飞手或者鹰眼,当然有钱就搞付眼镜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下,一般250穿越用的图传哪一种比较合适??

天地飞9的接收机大,我现在也是天9,后悔了,高不触低不就的,当时买个200的那款就够用了的,省下来的钱买个小飞手多好。

网友:
听我的,买银燕的套装+鹰眼小飞手1700元搞定了。比你配的性价比高多了,而且质量更好。图传半径五百米以内足够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银燕套装太贵,慎买。图传可以用TS5823或Aomway 200mW mini

那能不能推荐一套比较实惠的
TS5823或Aomway 200mw mni

如果想要一套600mw 的发射    、800线的摄像头,要选什么,大概价位有没有比较实惠的?
听人家说貌似还需要采集板,那采集板会不会有"和发射器不匹配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银燕套装到手飞才1260,你自己对比他那个价格哪个贵?

能给个X宝的关键字吗?
我参考下。。。
或者私信我 链接

网友:
搜索银燕模型就出来啦,企业店铺。就是银燕自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能不能推荐一套比较实惠的
TS5823或Aomway 200mw mni

穿越机没有必要用到600mw,你根本飞不了那么远。200的我都能飞1公里了,你搜索夜鹰 PRO 280ARF就能找到了。

网友(2019-06-16):
菜鸟一枚,受教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