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官人,X3L的大齿,可以承受HK3226的扭力吗

楼主(2016-06-16):
RT,如果可以,那就真的很黄,很暴力哇。
有官人试过吗?望指点12...

网友:
试试就知道

楼主:
可以再买嘛

网友:
还要看你怎么飞啊,电机齿间隙也要调好

网友:
X3L有得卖了?

楼主:
论坛有人开箱啦,x3l,个人觉得,用3020会不会更好点,3226实在暴力过头了

楼主:
不过3020 1000kv,x3 好像没有这么大的电机齿

网友A:
已经有人测试,3226电机加2200电池加380桨,2520电机(或者3020)加1500电池加360桨,两种搭配都可以的。

网友:
应该问题不大,因为380大桨比500级短了不少,所以实际大齿盘受力并不会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有人测试,3226电机加2200电池加380桨,2520电机(或者3020)加1500电池加360桨,两种搭配都可以的。

LS的兄弟,2520加1500电加360桨不就是原配吗?这个不用测试了吧。

网友:
3226 1400kv 13t大齿官方推荐,怎么可能承受不了

网友:
大齿盘受力大小主要取决于桨的大小,以及实际飞行时的转速和螺距等因素,你给450机装个800级的马达也不会因为马达功率太大而扫齿。。。除非哪里卡住了才会受到较大的力,比如炸鸡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有人测试,3226电机加2200电池加380桨,2520电机(或者3020)加1500电池加360桨,两种搭配都可以的。

兄弟,3020是1000kv的哦,应该用不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3020是1000kv的哦,应该用不了吧

傻逼了,,,,,学习了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论坛有人开箱啦,x3l,个人觉得,用3020会不会更好点,3226实在暴力过头了

总代试过了,用2520加360的桨已经足够爽了

网友:
个人感觉380桨  电池给力的话  2520已经足够了  不过估计轴承要常换

网友:
360用500的电机,会不会太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