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简易动平衡调试土方法

楼主(2016-06-16):
最近几个DYS2205陆续开始掉磁铁。。。上502无效。估计温度太高。。。烦恼之际看到手头还有一瓶环氧聚酯胶,花了几个小时全部拆了重新上了环氧聚酯胶,目前几十电包括炸鸡磁铁依旧。
但是问题来啦。其中一个电机动平衡变得很差,换了轴承也无效。确定是重贴磁铁破坏了动平衡。

首先去桨开怠速,飞机拿在手里。升降副翼往四个角落推,确定是哪个电机震动异常,然后在电机上做个小标记,我是用油漆笔点了一点。找一些略厚的贴纸,我这里贴的是橱柜上用的,而且是双层,长度差不多就行了,但是绝对不能太长,以标记为中心,向一侧开始贴,贴一次通电测试,电机推满油门感受震动,没变化或者变大了,每次向后移动贴纸自身距离的一半,找到最佳点,最佳点的确定就是前后移动贴纸,都会增加震动,只有这个点震动最小,此处是电机动平衡的,额,命门?哈。反正就是这个地方少重量
然后贴纸的话首先不好看,其次满油门贴纸会飞掉。。。准备内侧上AB胶,但是考虑胶水重量有限,内侧空间有限。放弃。。。在贴纸确定位置之后的贴纸中央位置,用刀片轻刮电机外壳,挂掉漆,用烙铁上锡,上薄薄一层,这个锡可以控制面积和厚度,相对可以很好控制重量。。我此处上了0.3毫米左右的锡,这么一小块。。完美。不敢说和厂家一样,至少我拿在手里和其余电机满油门震动是一样的。。。

网友:
一直用胶带贴,没掉过呀~

网友A:
温度高到掉磁铁得多少度?都退磁了吧?

网友B:
高温退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高到掉磁铁得多少度?都退磁了吧?

首先电机里面的磁铁不会高温退磁
其次穿越电机只要稍微猛飞,都应该在80°左右。只是502估计50°以上就开始软化了。

楼主:
这个说法怎么说呢。。。我只是搜集了一下资料,高温退磁和不退磁的支持率,顶多各算一半,我姑且就算退磁吧。等到真退磁了,电机也该退休了不是么。而且4S的电机你要暴力飞下来都不烫手是不可能的。。。全新的电机用4S电池爆草都可能挂掉烧漆包线,电机里面的漆包线起码是180°耐温。所以么。温度这种事只要悬停不烫手就正常范围,不管

网友C(2018-04-04):
怎么看主轴歪不歪呢? 两个电机同时转的时候震动一抖一抖的,只剩下一个电机转就感觉不到抖,只有震动,好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看主轴歪不歪呢? 两个电机同时转的时候震动一抖一抖的,只剩下一个电机转就感觉不到抖,只有震动,好 ...

主轴是不是同心,不带桨,开一半左右油门。从电机顶部看主轴,你仔细观察四只电机,会发现区别。这个我不太好描述。。
还有一个方法,电机高油门转起来不带桨,用手轻碰主轴螺纹口侧面,主轴不同心歪了的你会感觉到对手指的摩擦不均匀,摩擦力增大。。。新电机的话手指触碰螺纹段震动和摩擦都会很轻微。
基本来说,电机震动,只有三点,主轴不同心,轴承挂了,转子动平衡消失。。。怎么判断是哪一种,自己想点办法即可

网友D:
用铜皮胶带好用,网上有卖,做振动时飞机放地上可以观察CF里的G值,贴对地方时G值会明显变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铜皮胶带好用,网上有卖,做振动时飞机放地上可以观察CF里的G值,贴对地方时G值会明显变小。

随地取材,毕竟不是经常调整。。。手里的胶带就行了。。。哎最终做出来和厂家的动平衡是没法比的。只能说凑合用。

网友(2019-05-08):
引用 楼主:
主轴是不是同心,不带桨,开一半左右油门。从电机顶部看主轴,你仔细观察四只电机,会发现区别。这个我不 ...

学习了,炸过一次,然后电机返厂了,可能四轴机架有点软,飞的时候振动还是挺大的。

网友:
做个记号,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