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切糕433连接Arduino头追的问题

楼主(2016-06-16):
最近做了台fx61,把hd19的舵机云台改装成了runcam的云台了,然后利用天地飞8的两个旋钮比例通道进行控制云台的俯仰和旋转

转念一想,干脆弄个头追把,按照论坛里面的教程做了一个Arduino的头追模块

引出来三根线连接切糕433发射机,接线如图所示,

同时将Arduino 板子的俯仰 偏航设置为7、8通道

飞机上的接收机中,从右向左数第7、8两个针脚连接舵机云台。

我感觉大功告成的时候,发现怎么操作Arduino板子,云台都不跟着动 但是天地飞8的两个旋钮通道依旧可以控制云台
很郁闷,请问,我哪里做错了?

网友:
不懂帮顶,我感觉迟早一天我也会上头追

网友A:
看遥控器的说明书,要打开教练开关的,我的是FF9,完美解决。可惜的是,我把我的遥控器的一个教练开关改成开关式的(原来是回弹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遥控器的说明书,要打开教练开关的,我的是FF9,完美解决。可惜的是,我把我的遥控器的一个教练开关改成 ...

是不是必须拨动着教练开关才能控制?松手就恢复看正前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必须拨动着教练开关才能控制?松手就恢复看正前方了

是的,我的FF9原来也是这样的一个开关,我直接给换掉了(其实我是在原来这个开关进行了改装)

网友:
你的有可能是信号给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必须拨动着教练开关才能控制?松手就恢复看正前方了

你好 我直接连接的是433 的ppm通道,没有走天地飞8的通道

楼主:
今天下午又重新检查了一遍,不连接433,走遥控器的教练通道,然后打开教练开关,发现依旧不行,我手头上有焊接了两块Arduino板子,都不行,怀疑我的板子有问题了,tb上再换一家买一套试试

网友:
天地飞不能按通道分配教练通道

楼主:
新买的板子到了 重新试了下,发现问题依旧,不过有进展了,之前从切糕发射机上引出的5v电,现在干脆接了个usb供电,地线和信号线接到遥控器的教练接口,实现了控制。
但直接连接到433上就不行了,看来问题在和433发射器的连接上,我再试试

楼主:
按照刚才尝试的思路,终于发现,如果直接从433发射器上引5v电供给Arduino,则无法控制舵机,如果单独给Arduino供电,则可以控制~~~~~

网友(2016-10-28):
楼主请教下,直接供电是插USB 还是用你焊接的线呢

网友:
另外我的是A433不知道能不能接呢

网友C:
切糕有独立的头追信号,就是ppm边上一个

网友(2019-11-04):
引用 网友C:
切糕有独立的头追信号,就是ppm边上一个

头追模块是不是要单独供电呢?

网友:
你好。我的模块按你的都设置了还是没反应

网友:
时跨3年的回复

网友:
这个要请教包包的

网友(2020-02-09):
楼主可以程序发我份吗,原帖子的连接失效了781403797@qq.com

网友(2020-03-19):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碰到这头痛的问题,请指教。

这几个通道怎样设置

这几个通道怎样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