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恒吉md260舵机转动角度变小

楼主(2016-06-16):
把hd19的云台小小的改装了下,安装了runcam2代摄像机

为了更大的旋转角度,又买了md260舵机,标称能旋转260度,结果刚买了真让人吃惊,左右旋转角度分别是180°,天地飞8遥控器上通道的舵角设置的是120%(达到了最大)。

感觉很满意就没折腾,过了几天,突然发现左右只能各转动90度的样子了。。。。。。
哪里出了问题?这几天好几个问题愁死我了。

网友A:
我也买了这个舵机很好用呀,旋转角度200多度。一直使用正常,是不是控的设置没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买了这个舵机很好用呀,旋转角度200多度。一直使用正常,是不是控的设置没对呀。

之前能左右各转动180度呢,莫名其妙就这样了 只能转90了,达不到260了

网友:
多少钱我也想买,左右90度够用了!

网友:
是不是开了大小舵

网友B:
这个相机有没有av输出?

网友:
设置舵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相机有没有av输出?

有av输出的 1080p 60帧录像 延迟40ms

楼主:
已经设置到最大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能左右各转动180度呢,莫名其妙就这样了 只能转90了,达不到260了

我买到测试过220度没问题,因为我只需要可以转到180度就行了。看看控的设置是不是对的。看一下通道映射

网友:
肯定是设置问题  你遥控器新建一次模型应该就好了 这舵机我买了2个 还挺好用的

网友(2016-12-28):
楼主能不能看看你的电路板?舵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