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黄K8装上去试飞,振动值高达3600+,但还是很稳

楼主(2016-06-16):
一直用的山寨MB,想试试下黄金战士K8效果,特意用薄的双面贴,走航线悬停下来振动值高达3600+,但还是很稳,没有恶心的振晃感,没怎么用过这种陀螺仪,不太熟悉,调得还不到位。

感谢mymtt组长指导,从他那学了不少东西,高人

找学生拍的视频,空中有点看不清。本人万年航线悬停党之类,操控活儿上别喷。

网友A:
刚出了天7,赶脚天7还是不错的

网友B:
我是刚用了正版MB PLUS 感觉飞机做动作硬朗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出了天7,赶脚天7还是不错的

天七确实不错,用了一年半了,没有过啥问题。一般玩玩,对控要求不高,这是个好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刚用了正版MB PLUS 感觉飞机做动作硬朗了很多。

正版我流口水很久了,有点贵,舍不得入。不过我山寨MB一直用着也很不错。

网友C:
你这振动岂不会震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振动岂不会震傻了

我刚想@你你就来了

网友:
顶个。我也用的大k。感觉还行。600 500级都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振动岂不会震傻了

不会,很稳当,开始飞的时候我还有点担心,不过飞行过程中没有异常感觉。

网友:
  不停的噴毒氣

网友D:
问下楼主,  这个黄k8   驱动怎么安装的,一直没有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下楼主,  这个黄k8   驱动怎么安装的,一直没有搞定

驱动要在设备管理器里面手动添加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下楼主,  这个黄k8   驱动怎么安装的,一直没有搞定

你直接安装那个K8调试软件,不能装?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直接安装那个K8调试软件,不能装?

能安装软件,但是连接不上,感觉驱动应该是安装成功了,可是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安装软件,但是连接不上,感觉驱动应该是安装成功了,可是还是不行

我想了想,你应该不是在XP系统吧?

或者说,你连接电脑的时候,陀螺仪上电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了想,你应该不是在XP系统吧?

或者说,你连接电脑的时候,陀螺仪上电没有?

谢谢,找到原因了,是数据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