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末临近,飞机玩不停,向英语好的大神求助

楼主(2016-06-16):
期末考试啦还是忍不住多飞几把飞机,那么问题来了,谁能帮我翻译一下这是我期末考试试题,直接关系到我暑假能不能开心的玩灰机啦!
下面是文章哈
Generally, cutting tool materials are exposed to high me- chanical stresses and thermal disturbances when machining nickel-based alloys resulting in cutting tool wear and short tool life. The results obtained show that most tools develop chipping wear at the depth-of-cut form while cutting the Hastelloy-276 due to the chip burr occurs during the process. Chip burr hammered the edge ofthe tool along its way with intervals from the cutting zone tacking off parts ofthe edge. Flank wear and BUE were seen at low cutting which along with chipping caused severe damage and tool wear. The wear rate of carbide tools increased dramatically with the increase ofcutting speeds. The inserts were tested by cutting Hastelloy- 276 under a constant feed rate of 0.20 mm/rev, a constant depth-of-cut of 1.5 mm, and different cutting speeds between 100 m/min and 270 m/min. For each experiment, reference flank wear value ofVBB = 0.3 mm was chosen as wear crite- rion according to ISO 3685. A cutting tool was rejected and further machining was stopped based on one or a combination ofthe following rejection criteria in relation to ISO Standard 3685 for tool life testing:
Average flank wear: 0.3 mm.
Maximum flankwear: 0.4 mm.
Noses wear: 0.5 mm.
Notching at the depth ofcutline: 0.6 mm.
Excessive chipping (flaking) or catastrophic fracture of
the cutting edge.
Tool tips CCMT-12 and CNGN-12 were used to machine the nickel-based alloys Hastelloy-276 workpiece material. It was examined by the SEM images ofthe worn cutting edges. It can be seen from these images that wear predominantly occurred in two regions during the tests: at the depth-of-cut line and the nose radius as shown in Figs. 3(a), 3(b), 3(c), and 3(d). The wear at the depth-of-cut line did not have any influ- ence on the machined surface roughness [18]. However, the wear at the nose radius of cutting edge directly influenced the machined surface roughness since the nose edge was in direct contact with the newly machined surface. Fig. 3(a) shows a nose radius wear at a low cutting speed of 100 m/min; when the cutting speed was increased up to 150 m/min flank wear appeared alongside radius wear as shown in Fig. 3(b). This may increase the effect of chatter or vibration which occurrs at this cutting speed, explaining the increase ofthe value of surface roughness with the insert CCMT-12 as shown in Fig. 2. When the SEM images in Fig. 3(c) and 3(d) were closely examined, the highest tool wear was seen on the insert type CNGN-12 as shown in Fig. 3(d) for the cutting speed of 150 m/min compound with the highest surface roughness. How- ever, further increasing in the cutting speed increased the ex- tent oftool wear. In Fig. 3(c), flank wear and edge chipping wear are seen on the edge ofthe cutting tool used at the 100 m/min cutting speed. From Figs. 3 and 4, it can be seen that uncoated type cutting inserts CNGN12 with entrance type S worn-out more quickly than the coated inserts type CCMT12 with the same entrance type at low cutting speeds. With an increase in cutting speed, tool wear value decreased. Generally good agreement was observed between these experimental results and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studies. When the cutting speed was increased from 150 m/min to 200 m/min, a de- crease was observed in roughness except for CNGN as shown in Fig. 2. However, flank wear values of insert CCMT re- mained below the reference case at these cutting speeds. Pre- vious investigations on nickel-based machining confirmed that coated carbide inserts had better performance than uncoated carbide inserts and had good performance for cutting of nickel-based alloy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are in good agreement with the existing experimental data in the literature: When the cutting speed was increased up to 200 m/min,CNGN insert worn out to excessively but the other insert re- mained below the reference case. At this cutting speed, the types oftool wear are shown in Figs. 3(a) and 3(b). All inserts were worn out beyond the reference value of 270 m/min cut- ting speed. As a result, the CNGN insert resisted only at low cutting speeds. At high cutting speeds, the CCMT insert showed better performance compared to the other insert. The recommendation for tool inserts for cutting the Hastelloy-276 are coated CCMT at high cutting speed, whereas CNGN insert is not suitable for cutting Hastelloy-276 at high speed range.
In this study, flank wear and excessive chipping wear, which are important problems reducing tool life, were mainly observed in the machining experiments carbide tools as shown in Figs. 3 and 4. It is considered that the tools having negative and larger clearance angle should be used in order to solve chipping wear problem.
5.1 Effect oftool coating on tool temperature
Access to the measuring point of contact area was practi- cally limited, with very small area to be measured, and ex- tremely steep gradient of temperature existing in the small area ofthe cutting edge. The tool and the workpiece must be isolated electrically from the machine tool to obtain an accu- rate signal [19].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was used to measure the temperature ofcutting toolworkpiece contact area. Fig. 9 shows the peak temperature ofthe tool rake face for the six baseline cutting experiments at two tool tips and four cutting speeds; the peak tool temperature is independent ofthe feed which is understandable since the tool cutting edge radius (0.8 mm) was used. The peak tool temperature increased signifi- cantly from about 690°C at 100 m/min, cutting speed to 790°C at 270 m/min cutting speed for the insert tip CNGN- 12, with tool life ending within this range while it increased from about 700°C at 100 m/min cutting speed to 980°C at 270

网友A:
这是一片论文,很简单,这都不会,别上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片论文,很简单,这都不会,别上学了

会,我就不会来这打扰大家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会,我就不会来这打扰大家啦

科研更重要,学校老板让你暑假看的文章吧,研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科研更重要,学校老板让你暑假看的文章吧,研一的?

对呀,这只是1/6文章,已经翻译了两部分,时间紧任务重,实在无奈,只能靠靠你们的帮助啦

网友B:
惊呆了,我还以为是谁

网友:
不会是学机加工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呀,这只是1/6文章,已经翻译了两部分,时间紧任务重,实在无奈,只能靠靠你们的帮助啦

慢慢弄吧, 我博士了,看这个和中文没区别,南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慢慢弄吧, 我博士了,看这个和中文没区别,南航的

师兄,救我一命啊,这东西看着还不顺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惊呆了,我还以为是谁

你也加油,一人一段嘛

楼主:
我想要翻译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师兄,救我一命啊,这东西看着还不顺眼啊

加油!发一篇sci有奖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油!发一篇sci有奖金呢

我还欠火候,等着你看中文一样帮我写几句呢

网友(2017-02-02):
一般来说,刀具材料暴露于高机械应力和热扰我加工镍基合金导致刀具磨损和刀具寿命短。结果表明,大多数工具开发剥落磨损在切割深度切削时由于芯片毛刺hastelloy-276发生过程。芯片边缘毛刺用刀具沿其方式与间隔从切削区,以关闭部分的边缘。后刀面磨损和积屑瘤被发现在较低的切削,随着切削造成的严重损失和刀具磨损。硬质合金刀具的磨损率随切削速度的增加显著。刀片的切削镍基合金- 276恒0.20毫米/转的进给率下测试,恒定的切削深度1.5 mm,和不同的切削速度100米/分钟和270米/分钟之间的每个实验,参考后刀面磨损值ofvbb = 0.3毫米为标准根据穿铁ISO 3685。一个刀具被拒绝和进一步加工停止基于一个或一个结合下列拒绝标准有关ISO 3685标准刀具寿命试验:
●平均后刀面磨损:0.3毫米。
●最大flankwear:0.4毫米。
●鼻子穿:0.5毫米。
●开槽深度:0.6毫米ofcutline。
●过度碎裂(剥落)或灾难性断裂
切削刃。
工具提示ccmt-12和cngn-12进行机hastelloy-276工件材料的镍基合金。通过磨损边缘的SEM图像进行了检查。从这些图像中可以看出,磨损主要发生在两个区域在测试过程中:在切割线的深度和鼻子半径如图所示。3(a)、3(b)、3(c)及3(d)条。在切割线深度磨损没有任何影响,对加工表面粗糙度的影响[ 18 ]。然而,刀尖半径的磨损直接影响加工表面粗糙度,因为鼻子边缘是直接接触新加工的表面。图3(a)示出刀尖半径磨损在低切削速度为100米/分钟;当切削速度增加至150米/分钟的侧翼磨损出现沿半径磨损,如图3所示(b)。这可能会增加振动或振动发生在这个切割速度的影响,随着ccmt-12插入如图2所示对表面粗糙度的增加的价值。当扫描电镜照片图3(c)和3(d)进行了仔细的分析,最高的刀具磨损被插入式cngn-12如图3(d)为切割150米/分钟的化合物与表面粗糙度最高速度。如何有史以来,在切削速度进一步增加前帐篷刀具磨损。在图3(c),后刀面磨损和崩刃磨损在切削速度100米/分钟的边缘切削刀具的出现。从无花果。3和4,可以看出,涂层型刀片cngn–12入口型的磨损比涂层刀片式–CCMT 12在较低的切削速度相同的入口型更迅速。随着切削速度的增加,刀具磨损值降低。一般良好的协议,这些实验结果和现有的文献研究。当切削速度为150米/分钟提高到200米/分钟,阿德增加观察粗糙度除了cngn如图2所示。然而,后刀面磨损值插入CCMT重新保持低于参考案例在这些切削速度。预作用研究镍基涂层硬质合金刀片加工证实比未涂层硬质合金刀片性能较好,具有良好的性能对切削镍基合金。本研究的结果与现有文献中的实验数据吻合得很好:当切削速度达到200米/分钟,cngn刀片磨损过度而其他插入重新保持低于参考案例。在切削速度、刀具磨损的类型图所示。3(a)及3(b)。所有插入磨损超出了270米/分钟的切割速度参考值。作为一个结果,这cngn插入抵制只有在较低的切削速度。在高的切削速度,的CCMT将表现出更好的性能,相比其他插入。推荐工具刀片切割hastelloy-276涂CCMT在高切削速度,而cngn插入不适合高速切削hastelloy-276范围。
在这项研究中,后刀面磨损和切削磨损过度,这是很重要的问题,降低刀具寿命,主要表现在加工实验的硬质合金刀具如图。3和4。认为该工具具有负的和较大的后角应为解决切削磨损问题。
5.1刀具涂层刀具温度的影响
获得接触面积的测量点是实践上的限制,在很小的区域进行测量,和以前的极其陡峭的小面积的切割边缘存在的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谢

厉害

网友:
你这是百度翻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