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8sb接收使用sbus问题

楼主(2016-06-16):
我使用7008接收设置了mode4模式,用8通道输出sbus信号,但是接上设备以后没有任何反应,问题出在哪里,请大家指点

网友A:
模式4是应该sbus单线输出1-7通道信号,接收机针脚由原1-7通道变成9-14通道输出,,我也用模式4,sbus输出正常,就是9-14通道好像单接收机不好实现,说明书里讲应该还需要另购一只同样的接收机接连使用,目前还没搞明白。。。

网友B:
如果用 S.BUS ,舵機首先要設定在那個頻道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模式4是应该sbus单线输出1-7通道信号,接收机针脚由原1-7通道变成9-14通道输出,,我也用模式4,sbus输 ...

你说1-7和9-14,那么第8通道去那里了?怎么没8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 S.BUS ,舵機首先要設定在那個頻道工作.

我不是接舵机,是接云台,云台支持sbus,但是接上去没反应。是否接云台也要设置频道?

网友C:
你改为mode2,sbus插第8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改为mode2,sbus插第8口。

试过了,一样的情况

网友C:
你确定你的设备支持sbus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你的设备支持sbus

确定,是xcam a10云台,带sbus接口。标明了的

网友C:
竖着的是sbus,
在下面横着的是sbus2.

这里会不会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竖着的是sbus,
在下面横着的是sbus2.

不会搞错,接收机的第八个通道嘛,标着sb的

网友C:
只能换个6308.2008 之类的再试试了
之前好像看到过说什么什么云台不能用7008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能换个6308.2008 之类的再试试了
之前好像看到过说什么什么云台不能用7008

多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不是接舵机,是接云台,云台支持sbus,但是接上去没反应。是否接云台也要设置频道?

我沒有試過接雲台,所以不清楚,但接雲台或舵機,都應該設定由那個頻道控制啊.如有講錯請方高人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沒有試過接雲台,所以不清楚,但接雲台或舵機,都應該設定由那個頻道控制啊.如有講錯請方高人指正.

这个问题我们都是在瞎摸索,具体应该请开发商出面做权威的解释,好像sbus只能用futaba系列舵机才可以实现独立拓展通道控制,可是该舵机要价不菲,还不如干脆再买一只7008sb接收机配合使用,控制通道设置也就简单多了

网友:
Futaba 要選 S.BUS 用作控制,那一定先張舵機( Futaba 可以編程的舵機)或是可以由 S.BUS 來控制的其它物件先用控或用 SBC-1 來設定好才可以正常使用,所以我想樓主的雲台可能都要設定一下.樓上講得對用Futaba  S.BUS 就要用回原廠的可以編程的舵機,就以一隻普通較為大一點的 EPO 電機為例,就需要 4~5 隻可編程舵機,需要起碼2000圓,真的買多個 R7008SB 來用比較化算(富有人家除外).